24LC08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一台彩显(NESO--HD770A)的故障为,开机橙灯亮.后检查出是存储器(24LC08)损坏(8脚对地短路).由于是第一次遇到24LC08损坏,不知是直接更换就行,还是要写什么程序进去后,再更换.特向同行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先换个空白的试下。不行的话就用编程器刷资料

网友:
空白的不行的~一定要刷程序!

网友:
EPROM更换的新的都是空白的,,是需要刷程序的。最好能找到原程序写进去,不然图象光删都会乱七八糟的。

网友A:
刷程序是如何刷的,是不是要买个编程器----然后把空白的24LC08插上相应的插座后---把编程器连接好电脑---再把相应的程序复制进去.刷程序的具体步骤是如何的.向同行请教了,谢谢.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存储器坏的,听别人说的?

网友:
要在24C08里面写好相同显示器的数据后才能正常用的,如果数据不能的话,轻者显示器不能正常工作重者显示根本就不能显示。要只写显示器的EPROM的话,可以自制简易的编程器。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这个方法。我传上来你看看对你有用不。

网友:
装了空白的24LC08后的图像.不能调,还没有空来检修是不是控制面板的问题,客户就来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是如何刷的,是不是要买个编程器----然后把空白的24LC08插上相应的插座后---把编程器连接好电脑---再把相应的程序复制进去.刷程序的具体步骤是如何的.向同行请教了,谢谢.

你去买来编成器了,自然就会用.不会用你打我.

网友:
装空白的EEPROM,要看是什么显示器了,有一些显示器是不会工作的,而有些显示器只是调整参数混乱,全部要手工调一次。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743df的..不用存储器也能正常显示图象............呵呵 只不过分辨率不能调吧..偶没有试过.............第一次碰到.希望大家了解下.

网友(2008-01-09):
严重学习中!e2prom通过通过软件就可以写了?需要什么硬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