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在不?问个问题.

楼主(2007-09-05):
我有几块华擎845主板,CPU供电MOS管为70t03h和85n03h,测正常的主板上MOS管除了一个 G-D极阻值无限大外,其余MOS管 GDS之间电阻都很小。这样我也无法比较点不亮的几块板上MOS管有问题没有。
       另外,我把一块坏的主板上的一个MOS管焊下,测3个焊接点之间电阻均很小,几乎为零,正常不?要是正常的话,焊上MOS管有什么用?电流不就不走MOS管了。
        测MOS管正常与否,是不是必须把它们取下来才能判断?要是这样的话,如何才能判断出哪个MOS管有问题,总不能把那么多供电MOS管都焊下来吧?

           谢谢赐教。

网友:
焊在板上可以测量电压,为什么非打阻值呢?

网友:
张老师,你不知道,我很菜,刚学习修主板,自学的,没人教,真是难,啥也不懂。
我看书上和咱们论坛上都这样介绍的测法,:-),实在不知道其他的测量方法。

网友:
论坛上也有不少用测量电压值来判断故障的例子,先测量电压,然后根据测量电压的情况判断故障大概的位置,接着拆下怀疑故障的元件来个别测量或直接替换。

网友:
好,谢谢张老师,我找找,以后还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