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845PE开机短路保护故障

楼主(2007-09-05):
这块拓嘉845PE本来是12V和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鼓包了,换了电容后触发POST卡闪一下就灭了,按照惯例应该是电源输出遇到元气件短路而保护,于是去查12V 5V 3.3V 5VSB 3.3VSB都没有短路的,怀疑是北桥短路了,打北桥上小电容之间的阻值都在40欧左右,再打好板上阻值,有几个小电容之间的阻值都在100多欧,这样可以判断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不能~很多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40几欧是正常值

网友:
不可以啊,老师教我们是说阻值小于20才可以判断北桥坏

网友:
也不一定
有时候十几欧都能上电

这东西不绝对的

网友:
不能这样说北桥挂了,如果北桥挂了,CPU核心供电也会阻值偏低或者短路

网友:
一定是12V的供电没了,你在看看CPU的12V电压。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  焊接时电容的极性 是否焊反

另外我前天遇到一个 联冠的845GL  也是通电瞬间保护

上下MOS管 都下了 电源IC  也下了 还是瞬间保护   最后断开给 SB供电的MOS管 不保护了

是MOS管软击穿了

网友:
北桥贴片电容低于10欧可以宣布北桥OVER了

网友:
换电容后,PWM相关无件有没有查过呢?把所12V那个电感取掉。看还保护吗?如果还保护就不好说了。。还有焊MOS管的时候特别果注意虚焊,我遇到好多二修板都是MOS管虚焊造成保护,我焊的时候用风枪吹上去,位置放好后,用摄子压住。最后再用烙铁加焊一下,不但不会虚焊而且美观。

网友:
路过,学习了,一般只有5V 12V短路才会保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