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菜单自己跳出来 已修复

楼主(2007-09-05):
飞利浦107S6菜单自己跳出来
打开开关键盘锁定菜单跳出,键盘不可用,等一会调整菜单就跳出,这时按键不太好使,菜单跳出来的时候,MCU的菜单控制脚电压不变(约0.8V),菜单可用时,按键此点电压有变化(1.27,2.5,3.3),拔下键盘插线,不跳菜单。键盘上就4个按键,4个电阻一个开关,按键正常,电阻阻值正常(47K,10几K,500多欧),是不是MCU坏了,请高手指教。
已经OK,换了4个按键。

网友:
换个CPU供电的7805就好了~

网友:
不用量,这种问题先把四个按键换了试一下~

网友:
飞利浦的通病,换了按键就好。

网友:
这是飞机的通病,包括由飞利浦给联想的OEM显示器,也都是这个问题,都是微动按钮开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漏电,造成MCU检查到错误信号而弹出OSD菜单。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坏了,全部更换,飞机器的通病,,,,,
象三星的就多是7805坏了。

网友:
谢谢啊 我换按键试试看!

网友:
四个按键换了,已经OK.
谢谢各位高高手,以前没修过几个飞机,这个故障第一次碰到。以后这个就会了!哈哈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只要发现了.先换按钮.再不行就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再不行就写数据.

网友:
哦,不看不知道,一下就学到

ahmclx -6 你个老会员也喜欢发垃圾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