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风枪更换(加焊)GPU

楼主(2007-09-06):
看到很多帖子里提到用风枪来更换GPU或者加焊GPU,手边也有几个怀疑GPU虚焊和损坏的A卡,请教下如何用风枪更换(加焊),最好能说明具体温度和时间控制,请高手来回答。

网友(2007-10-10):
加焊gpu有操作过,因手头没有锡球还没办法尝试拆焊gpu。加焊前需要添加助焊剂,我用的是松香+酒精混合物从gpu焊接缝中倒进去,用8205风枪去掉头温度调节330-350,风速4.5,正面吹gpu。用的显卡是9800加热时间挺长,加热到能够用镊子轻轻推动gpu为止。原先无法点亮的显卡就这么修好了。我也是刚刚买风枪,有经验的朋友看看我这个温度是否太高了。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次用没注意到要添加助焊剂结果把5900搞短路了,侧面看锡球连在一起了。只好考虑学习重新植球。。。

网友:
4楼的温度不算高,我觉得刚刚好,我也刚买,大家交流下要

网友:
请问楼上几位DX,凭经验一般要GPU吹要多少分钟呀?如GF440与此9600之类

网友:
GPU我没有用热风箱弄过。PCI-E的显存弄过

网友:
我这里的一般都是先预热一下,用手摸着有点烫时再加助焊剂.之后加热.具体加热时间自行把握了

网友:
谢过,以前我都没加助焊剂,只是简单吹一下,没成功过
我手上有5、6片全屏都花的,值得一试!!

网友(2007-11-18):
我的做法是温度先把温度调到330~350,风速开到3。我用的是850B的风枪。先把GPU吹热,热的程度就是助焊剂.涂上去会熔化的程度.把焊膏涂在GPU的一侧,一点点往里吹。过一下再吹边上的一侧,直到看得到GPU底下都有助焊剂为止。再下来就在GPU上方加热,加热到GPU周围开始冒小气泡出来,一定要四周都出的差不多。要不就是加热的不均匀!再把温度打到370,加热半分钟左右,就OK了。这是我自己的做法,效果还可以。不知道有没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