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的的东西以及价格还有电烙铁的使用

楼主(2007-09-06):
速工 936A  160
三剑 850    170
钳子两把   10
NT助焊膏       5
万用表科塞尔
数字 9205A  25
指针  MF47-B   30
台灯  928A    25
维修佬   8
焊锡丝   5

送一个扁(C)型焊头 还有一个毛刷

买回来把电烙铁打到400去除表面的  “处女膜

然后放了助焊膏在烙铁头上,才发现变黑了 而且也粘不上焊锡了

于是用专用的那个海绵 搞了半天才搞上点,郁闷

第一次使用,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家多指教啊

我甚至连助焊膏怎么用也不知道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焊锡丝才5块,最起码都要30一捆的,

网友:
你也太不小心了,打温度这么高,反一个新的焊头给“烧”了。其实你熟手的话,最好一开始就泡到松香里,在松香里上锡,这就比较保险了。
你看看张先生为我们新手收集的综合贴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5%E7%C0%D3%CC%FA

网友A:
万用表9205A
嘿嘿,都买了,就先用着吧。以后再买个好点的。
这个太便宜了,便宜不是它的错,问题是它用电好象挺快的~~~电一完,嘿嘿,比如在我们这乡下地方,换个电池就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温度多高算好?这个问题我也很迷糊的,还有拆焊台温度怎么调节适用也很迷糊,张先生什么时候能写点这类文章

网友:
请问楼主哪里买的配件啊这么便宜啊.我买个47型南京要70多啊.......

扁平的恒温铬铁我没有..不知哪里买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9205A
嘿嘿,都买了,就先用着吧。以后再买个好点的。
这个太便宜了,便宜不是它的错,问题是它用电好象挺快的~~~电一完,嘿嘿,比如在我们这乡下地方,换个电池就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是不是用9V层叠电池的?   你可以用8.4V的镍氢电池代替啊。 电池20多元,但是可以充放几百次

网友:
8.4V的镍氢电池在哪儿买哦?

万用表用哪种比较适合嘛?

网友:
哇,可以换8.4V的镍氢电池啊,以后不用经常买电池了

网友:
9V就有,淘宝上一搜一大把。不过挺贵的。我们这普通的9V电池只要一块钱,DT9205用一两个月没问题。

网友:
也可以用2个手机锂电串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