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偶尔无信号 !

楼主(2007-09-06):
显示器 开机 偶尔 无信号 !看了,电容没问题啊,每天得重新开关显示器n边,快给俺出个招吧 !郁闷啊 !
[
]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那年产的?是不是太老?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你也不说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我估计应该是三星的LCD吧?

网友:
2000年的方正显示器
2000生产的方正显示器,三星的显管,用着用着就黑屏,用手一拍就好,开始怀疑有虚焊,主板和视频处理板都看了,也没找到有虚焊的地方,也没有损坏的电容,不知从何下手,开机能听到显管通电的声音,就是和没信号输入似的,高手指点一下吧,菜鸟拿他没招了!

网友:
你是用原机的显卡么?

网友:
如果确定主机显卡没有问题 那么
一、VGA线有没断针和针脚松动的情况 特别是13 14脚
二、VGA与显示器主板的接口部分接触是否良好 针脚有无虚焊
三、在故障无信号时有示波器追查行场同步信号已经送到哪里 这样便可以找到故障点啦

网友:
我遇见过是行场信号输入的二极管和SCL和SDA二极管有问题就这样现象。

网友:
我一台gateway二手显示器,在春节前后那段时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有时也会这样,只要把显示器电源线拔掉一段时间,再开机有时会黑屏,多重启几次(开机时间久点对点...)就好了,若一直插着电也不关电的话就没会这样

网友:
哈哈,你敢说与显卡没关系?你换过老的PCI显卡试过吗?我的一台VAST 17”用原先的显卡没事,换了815的集成显卡就出现你说的毛病。声明显示器没问题。
某联想机子好像是PII550 用原先SIS6326 8M的显卡没问题,换了块新一点的显卡,也是出现你说的毛病。
现在的显示器不会犯这病。

网友:
问题已解决,可能是显卡问题!
和另外一台主机调换显示器后,开始还时有无信号的现象发生,这几天反倒稳定了,谢谢楼上大哥的提醒!

网友:
应该是虚焊,你看不到不能说就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