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内存蓝屏

楼主(2007-09-06):
有一个256内存,进系统一会就蓝屏,安装系统安装不上,用RST测试没有检查到问题,不知道重那里下手检查,
安装

网友:
清洁一下 金手指 或者刷新一下SPD试试

网友:
你确认是内存的问题吗?一般来说,经过RST检测通过的内存,问题都不大,不太可能引起一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
把SPD拆了,看下正常否,我弄过几条这样的故障,有一条就是把SPD白
拆出后就正常了

网友:
我换其他内存系统安装正常,并不出现蓝屏

网友:
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你得跑4、5遍RST才能测出有问题的芯片来。也可能用MemTest86 3.3来测,不过你是看不懂是哪个芯有问题的,显示太复杂了。

网友:
MemTest86 3.3这个软件那里有下载,怎么使用啊,

网友:
一定先把金手指擦擦,再试试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显卡是集成的吧..一般用集成的显示,会直接划内存空间.. 纯属了解.并未碰到实例!

网友:
MemTest86 3.3
下载网址:
http://www.memtest86.com/

网友:
我用的不是集成显卡,我用好内存装好系统后,换上这个内存,能进入系统,可是运行一会就蓝屏
真的找不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
加焊一下或者洗洗刷刷一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或者用RST测试一天肯定可以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