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示波器500元可以买吗?

楼主(2007-09-06):
DACHUN V-222 20MHz/2CH/5v-5mv(x5)/0.2s-0.2us(x10)

网友:
个人感觉20M的 很多地方的波形都不可以测量啊

网友:
那就不要,,等研究透了再买不晚,

网友:
我认为不值
20M的,带宽太小了点

网友:
V222示波器:日本日立,进口20兆体积最小的示波器。
垂直:带宽DC-20MHz
灵敏度:5mv/div-5v/div
扫速时间:0.2us/div-0.2s/div
有效工作面:8×10cm, 体积:31(W)×13(H)×37(D)cm重量:6.5㎏

性能:

The Hitachi V-422 (R) [V-222] * is a portable-type, advanced-class oscilloscope with a bandwidth of? DC to 40 MHz[20 MHz] designed with the emphasis on operability and port-ability and has a following features.?
[ ] * : Specifications of V-222
(1) Wide bandwidth:The instrument has a bandwidth from DC to 40MHz[20 MHz.]
(2) High sensitivity:Sensitivity is 1 mV/div
(3) Large 6" screen:Employment of a large square CR1 makes waveformseasier to observe.
(4) Internal graticule:Employment of an internal graticule CRT permits wave-forms observation to be made without parallax error.
(5) DC OFFSET: Allows a proportionate observation of any part of an input waveform even when it is in a large amplitude.
(6) ALT MAG Allows simultaneous observation of? X1 and X10 sweeping waveforms.
(7) ALT TRIGEven an observation of two waveforms of different fre- quencies, the waveform of the each cannel is stably trig-gered.
(8) TV synchronization:Employment of a new TV sync separator circuit allows theinstrument to observe TV signals stably.
(9) Auto focusing:Focusing shift is automatically corrected.

网友:
谢谢张老师和上边那2位朋友

网友:
可以用啊,在配个频率仪就可修板了,我就用这个。

网友:
感觉不怎么样,想好了 再买

网友:
500元价是不高,要是40M的就更好了

网友:
也就是这个价格,但不推荐你买这种的,修板最次要买100M的

网友:
不要买了,没有多大用,看看张老总结的关于示波器的贴子

网友:
20M现在是有点落后了。现在的板频率是越来越高。应该配个100M的。用二手的好像有1000多的吧?

网友:
是啊我就是买的2手的100M的 才1千多 还可以

网友:
500元可以买40M的了

网友:
要100M的 可以呀  那个没啥用

网友:
还是买100M的一步到位。

网友:
型号都看不懂啊,楼主还是三思而后行!

网友:
   有个示波器万事无忧啊! 示波器用好了,就是个无敌,100M的就可以了,500元可能只能买40M.

网友:
对示波器不是很了解,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