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主板开机复位灯一闪一灭(解决)

楼主(2007-09-06):
有一块杂牌915主板,开机时复位灯闪一下灭一下。查CPU的PG信号电压有点偏底,正常的为1V,测时只有0.7V左右!高手给帮帮忙!谢了!对了,请问一下PG信号的相关知识!谢!
[
]
cpu

网友:
兄弟们.高手!!!帮忙想想吧!!!!!谢谢.

网友:
PG信号在主板的好多地方都有,而AT电源的PG信号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为了保护脆弱的硬盘的盘片不被磁头伤害,即,它在主供电各组电压稳定50MS后才送出的延迟电压。后来硬盘技术的发展,已经不需要用电源来保护了。后来ATX的PG信号被用做复位信号的源头,它被送到门电路被初步加工,再送到南桥精加工,送到各个设备,而CPU的复位信号是再经过北桥加工的。 但也有一些厂家,不使用ATX的PG,而是利用自己的专用开机复位芯片,来达到延时50毫秒的目的。 这个延时的目的,主要是让各芯片的供电正常,尤其是时钟信号正常后,才发出,到达清零的结果。 如果在PG信号到地接上一个微动开关,那就是REST,复位开关了。

网友:
先查一下 供电 时钟 是否正常 ~~~~~~~~~~

网友:
先查一下 供电 时钟 是否正常 ~~~~~~~~~~
先查一下 供电 时钟 是否正常 ~~~~~~~~~~

网友:
经过检查,CPU的供电1.1V,时钟0.39V,复位电压有1.2V.也正常.就是PG,电源好信号电压偏低.只有0.74V.而且伴随着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灭!
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从复位的源头开始入手,就当没有复位来修,不要管一亮一灭的。。

网友(2008-04-21):
怎么解决的?我也正为此烦恼,脑袋都大了。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