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屏幕下1/5抖动

楼主(2007-09-06):
大家好!我有两台lenovo LX-Gj556D显示器屏幕下方1/5部分上下抖动。估计是场电压问题。但我进不了工厂模式。有谁知道?帮个忙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特别是几个电容。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版主.我先换了试试看.

网友:
你们好!
       我查了一下周边电路把电容也换了.问题还存在.苦于手头没有STV9302A.可能是场模块问题.

网友:
是虚焊了,你吧他们场块加焊下。

网友:
      负电源有多少V?

网友:
9302可以用TDA8172代换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进工厂模式解决不了的啊..应该是负压供电电路有问题,,你查一查,把负压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非常谢谢诸位的帮助。我再试试看。

网友:
你把你的所测的场电路各路电压值报上来啊 也好让大家帮你他析下 你这叫让大家怎么猜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这几天没上班。所以没去动过。等我把电压等测清楚后再发上。

网友:
大家好!
显示器送联想公司去修理过,我拆开看了看好象什么都没换,可能是进工厂模式调试过.但用了几天又出现轻微的抖动了.看来又要回联想公司.......

网友:
负压达不到正常值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