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重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06):
我的液晶显示器重影是怎么加事呀。显示字不清楚,他并不是说模糊而是显示字不完整,字好像是从两边往中间压缩了似的。
我的屏是日立的,型号为:TX34D31VC1CAA是新改的,改成电视了。14寸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刷新率调得太高了,一般的60就行。

网友(2007-10-13):
不是,我都试过了,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