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B770H-EL的图象收缩成一条亮线

楼主(2007-09-06):
各位师傅门,我的LG 显示器(用了4年)FB770H-EL的图象收缩成一条亮线(中间亮线),以为是场管的问题,把三个场管(都是IFR630A)都换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出现这种多数是虚焊问题造成,有没有补焊啊,尤其高压包的焊点

网友:
如果是垂直一条亮线多是由于连接偏转线圈的插座虚焊或插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