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光驱现象

楼主(2007-09-06):
昨天维修一台电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主板为英特尔原装865主板,在CMOS里,认不到光驱,在XP系统中,却发现有光驱盘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更换其它光驱,也是这样.不知原因!

网友:
很正常,很多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新BIOS,一般在系统下能使用就没有问题

网友:
可惜不能重装系统了,最后,顾客还是更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就是这样的板经常见,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于

网友:
在一些原装板、品牌机的板上,此现象很常见。

网友:
我在神舟锐龙s300d上见到过。在BIOS里面不认光驱。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