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的问题

楼主(2007-09-06):
最近接修一块MSI服务器主板。故障现象就是不触发。主板型号为ms-7025,检查发现MS-6坏。请问下各位老师,MS-6能用MS-5或MS-7代换不?

网友:
个人觉得不好代换,不是一个时期的。这个问题要心在飞翔说了才算数。

网友:
补充下。只要用手触摸下MS-6的引脚。该板就能正常启动。或者加热下MS-6也能启动。但只要放置超过10分钟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路过,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高深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2007-10-14):
从MS-6的引脚定义来看,不能用MS-5或MS-7来代换,它们的脚位完全不同。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它们的管脚定义不同不能代换。另外按一下就能启动是不是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