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风枪+烙铁,852D+怎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7-09-06):
品牌:赛克SAIKE
产地:广东
型号:852D+

型号:852D+风枪
  类别:LED微电脑数码显示
  功率消耗:400W
  气流类型:无刷风机柔和风
  气流量:120升/分钟(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100°C一500°C
  显示形式:LED数码
  手柄组件长度:120cm
  机身尺寸:12.4cm(高)*18.7cm(宽)*24.9cm(长)
  机身重量:2.9kg
  噪音:小于45dB

852D+控制台及无刷风机手柄 1
SAIKE烙铁手柄 1
热风枪喷嘴 4(标准为3圆1方)
说明书 1
IC起拔器 1
风枪手柄架子 1
烙铁配烙铁座(带锡盘)  1

我想买这个,价格还算便宜,(现在没那么多银子啊~~) ,这个用在修主板上可以吗?大家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
不是广告啊,诚心请教,我把图片上商家的名字都涂了去了!请斑竹明查!

网友:
我买了一个,能用吧!质量一般。

网友:
谢谢张老师,那什么型号的最适合呢?可千万别太贵了啊,呵呵,能给推荐一个吗?
请问能加张老师QQ好友吗?

网友:
人家说安泰信,快克的质量好些,但也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
看过了,不过好象价格都不扉啊,有点贵,那万用表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好?麻烦您了!谢谢您

网友:
我最近买了个UT 33C,带个测量温度的0~1000度,手动。说实在我不太喜欢自动的。¥60,是个小表。因为很多地方需要测量温度,除了焊接,板上元件的温度也可以测量,不用再说烫手是怎么个了,说了也不清楚。

网友A:
我也学着张先生买了个UT33C, ¥58
不过表本身是可以测0-1000度,问题是表本身带的探温头极限温度是250度
张先生你是不是另买一个高温的探温头的,多少钱这样?

网友:
我也想买台哟!!!!!!自己学学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着张先生买了个UT33C, ¥58
不过表本身是可以测0-1000度,问题是表本身带的探温头极限温度是250度
张先生你是不是另买一个高温的探温头的,多少钱这样?

没有,没有注意探头本身的极限温度,我得仔细看一下了。谢谢提醒。

网友:
我买了个快克858用起来非常的爽,

网友:
我也正想买台拆焊台, 想了想还是不买二合一的,想问一下张老师 安泰信的 8205或8205C质量如何,焊台就想买安泰信的936B或936,只是936的价格比较高,看人家维修铺上用的936的烙铁头也不乍的啊,

网友:
如果像楼主选的这种,我想是不是8208D不是更好一些呢,因为开始想买的就是这一种...

网友:
没钱的情况下买个一般的吧  毕竟手法不是那么高 白光咱也买不起 一个风枪要 好几千 ---好几W 大洋

网友:
快克的质量好些

网友:
呵呵,焊功好,5块钱的烙铁也能换电容,小贴片,甚至管子,IC(非BGA)
就是时间浪费很多,呵呵
万用表就用好一点,890C+是我选的,80元

网友:
   LZ是在淘宝上看的吧!  好像是要260元连远费的样了,  不过还一般啦,无刷风的风力小比气泵式的小好多, 主要看焊工怎么样啊!    其实用起来也还可以,我的一个朋友买的就是这个,不过才用了一年多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样,  还是要小心啊!  买了个差质量的,心里想的也难受啊!

网友:
风枪这玩意实在是想买又不想买!!不过真的得要个好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