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117还是HIP6302CB????

楼主(2007-09-06):
是用蜂鸣档量HIP6302CB的VSEN脚对地数值只有44,蜂鸣响,正常吗?
从网上查到VSEN脚的解释是:
Power good monitor input. Connect to the microprocessor-
CORE voltage.
电源好监控输入,与微处理器核心电压连接.
这是从新蓝品牌机中的845主板上检测的,这个主板插上电之后只在开机的瞬间有电,从论坛中找到了许多类似问题,初步判定是短路故障,但检查了各项供电的对地数值均正常,不插4针12V供电也是哪个现象.
刚才发现板上的CX1117-adj 442et调整模块的1脚调整0.25V,2脚输出1.5V,3脚输入3.3V,用蜂鸣档量3脚与紫5V之间的数值是756,跑3脚线路,怎么好像都进了南桥啊?
先去吃饭,等会回来接着琢磨!

网友:
不知道LZ想问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开机测CPU核心电压,1117的3脚输出多数都是给SB(南桥)提供2.5,1.25,1.5V电压的,

网友:
1117正常。把3.3V转换成1.5V供电。6302CB从你说的现象也正常。查其他故障吧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小生   学习 了

网友A:
检查各处供电
没有短路的话
直接搭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处供电
没有短路的话
直接搭电试试]

强制加电试了,几个主要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
IO和南桥比较烫手
另外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压好像有点低,一个脚是0.17,一个是0.5,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PCI的AD线对地都是620左右,SB3.3也正常
板上没有AGP插槽,不集成网卡
检测卡显示00, RST、TRDY、OSC灯常亮
量了一下PCI旁边的15N03H(我估计是AGP供电),3脚分别是:0.2V、3.35V、12V,应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