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不知所措(故障修复)

楼主(2007-09-06):
显示器正常使用中显示器里冒烟出来,马上断电。送修过来开机却显示正常并无继续有烟出来,开壳检查没见异常有元件烧坏烧焦的痕迹,请教各位这种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一般什么东西会冒烟?
恩是个小电阻烧了,换掉后一切正常了,
[
]
显示器

网友:
冒烟总要留痕迹的,你仔细观察啊,我们看不到你的显示器的。

网友:
哦,明天再过去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的痕迹,谢谢板主发表

网友:
受潮,导致短路!
元件烧会坏,过热.会引起!
致于

网友:
我晕,冒烟没痕迹?可以申请疑案了

网友:
肯定是某个电阻烧冒烟了...经常的事,,,某个电阻烧冒烟了..但是还能用的.呵呵

网友:
电容冒的烟好象比电阻的大一些。

网友:
冒烧未必留痕迹(肉眼可见)
比如使用中有虫子爬过某些电路,烧焦了虫子尾巴或翅膀,象壁虎、蛾子这类~~~

网友:
应该会有痕迹的 仔细观察 电容烧了 有时候不影响使用 但是用一段时间一定不会亮了

网友:
恩是个小电阻烧了,换掉后一切正常了,谢谢大家分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