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550s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7-09-06):
今天接到5台AOC 550s 15寸显示器,客户说都点不亮,通电试机有两台出现通电后里面啪啪响的声音,关机拆开后发先是高压包对磁芯放电,更换高压包后故障排除。剩下的3台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拆开测试行管击穿,更换行管开机后,高压正常了但是图象出现上下压缩,左右枕型失真,场幅调到最大仍不能满幅,怀疑是数据出了问题,上网下了一个刷进去试机OK,这3台均是一个故障可见是个通病。这款显示器爱坏高压包,行管坏了换完后必须刷数据。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这样的厉害呀?我得要向 你学习学习,我今天维修一台,但是,是行管坏了

网友:
谢谢这位高手的分享,我有台三星785MB的枕形失真,图像显示正常大小可调,就是枕形失真,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先谢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