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4B533-X电源部分电路图,

楼主(2007-09-06):
这板的故障现象是开机10几分种后自动断电,开机时能听到电源有高频声,摸2个供电的电感烫手.用
示波器
打了一下正弦波变形严重.电源部分的贴片电容都换过,L6916D也换过.反馈也查了.还差哪里没查?高手们指点
示波器

网友:
电感线圈有没有换?

网友:
我换一下看

网友:
电感换后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摘下上管后,量上管的G极,驱动的方波是否正常?

网友:
不上管子,开机就保护,没法测.

网友:
我有个网吧客户, 用的就是这个板. 12V的电容 1000uF(又小又细) 几乎全部爆完 !
全部用SANYO 的1500的换了
我也不确定你的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