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机器的底部,张先生在吗?请进!

楼主(2007-09-06):
我前面发了个贴子,在我们自己这儿买了一些设备进行温度控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今天专门找了一个做不锈钢的做了一个架子,并且兴致勃勃的装了机器测试......

我的妈呀,这个电热丝发热太快了,开始温控器根本跟不上他的步子,直到温控器达到我设定值第一次跳掉后,我观察前后误差在 10度左右..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张先生及有制作经验的兄弟们帮忙:
       用这个丝功率好像太大了,我的电线都吃不消,用主机电源线做的供电线发软件,我的一个插排开关被融化了!这个怎么解决"?

   我的接线是220V下接进交流接触器,再出来直接接炉丝两端,我想这样子电路中电流估计比较大!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电路中电流?串联电阻?

网友:
炉丝我观察几秒钟就烧红了,我看要借鉴一下电炉的构造
百度有人跟我问同样的问题,看来有点思路了,不知道张sir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747804.html

网友:
其实;我也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成功呀?嗨!

网友A:
1。你的电炉最大功率过大,继电器不可能控制温度上升斜率,上升斜率取决于炉子本体。恒温勉强能实现,温升斜率过大对BGA有伤害的。既然上升斜率取决于炉子本体,功率必须减小到容许大小,600W的电炉可能都太大。
2。要大功率加热,又要控制温升斜率就要有电流可控的器件来保证所加功率合乎要求,可控硅或 IGT器件就成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保证所需电流从而控制了所需功率。还是考虑我给你说的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的电炉最大功率过大,继电器不可能控制温度上升斜率,上升斜率取决于炉子本体。恒温勉强能实现,温升斜率过大对BGA有伤害的。既然上升斜率取决于炉子本体,功率必须减小到容许大小,600W的电炉可能都太大。 ...

我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东西,可否给个TAOBAO地址看看?不知道我们本地可不可以买到那个东西..
炉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问那个卖电热元件的人我要达到 200度左右的温度需要什么样的,他很有自信的说要3KW左右的,价格也不贵.....

不知道张先生认为底部加热是用炉丝好呢,还是用热管(好像叫石英管)好呢?石英管在我们这儿也可以买到,不过那人告诉我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我在淘宝上找到一个,是否是这个东西?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85c38ce271a7.jhtml

网友:
OK!就是它了。3KW!疯了。最大也就800W,控制系统特别好也就1500W,绝大多数600W。建议预热不要用超过800W的。

电炉一定要加均热块。

网友B:
有2种方法来改进,1:拉开电炉和板之间的距离,把温度探头靠近板,温度设定在120度左右。2:在电炉和主板之间放一块铁板来缓冲。用开关方式进行温度控制电炉,温度延时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去买陶瓷加热板,会好一点。
我用的余热台就是用开关方式来控制的,因为是用红外陶瓷加热板,温度波动还算差的不大。240×60的陶瓷加热板一片在28元左右,一个预热台3片到5片足够了,每片功率400W,每片陶瓷加热板用单独的开关,当板小的情况,就可以把不用的余热板关掉了

网友:
张SIR
用这个可以与我的那只温控器搭配使用吗?按照您说的不接电位器,达到自动控温?

我在电炉和上面网之前有两块铝板过热的.看来按张先生的说法我需要将炉丝更换成600~800W的!

=\

网友:
不一定能行,不配套的。请你把我上面的帖子再读一遍,加了几句话。

网友A:
直接用我给你指出的,不要数显没有多大影响,可以先用,电炉一定要改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种方法来改进,1:拉开电炉和板之间的距离,把温度探头靠近板,温度设定在120度左右。2:在电炉和主板之间放一块铁板来缓冲。用开关方式进行温度控制电炉,温度延时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去买陶瓷加热板,会 ...

兄弟说的陶瓷加热板是不是整块板外面包个铁皮,伸出两个头来的那种,可否给个淘宝地址,我昨天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过,其它大小有合适的,不过后来店家说温度不够高的,又把我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我给你指出的,不要数显没有多大影响,可以先用,电炉一定要改小一些。

我明白了,我可以让数显只显示温度,控制就交给电位器!
等搞明白了再想办法改自动控制!!

谢谢张先生,还有另外那位兄弟.

网友:
我有个可调的咖啡炉,在论坛上提供了一组测试数据,没有几个人看,你不妨也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了,我可以让数显只显示温度,控制就交给电位器!
等搞明白了再想办法改自动控制!!

谢谢张先生,还有另外那位兄弟.

理解非常正确。

网友:
不是那个,是这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336298b37dae.jhtml
他那有很多尺寸可以供你选择

网友:
看了张先生的贴子,有很大的收获,
星期五的下午 你所说的那个加热我觉得可以做为上面的加热,底部回热不太合适吧?
我的QQ 1200619 不知道可否QQ上详谈.

网友:
星期五的下午提供的加热器是可以用来预热的,没有问题。

网友:
[原创]温度测量的体验--经验的重要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傲月853A做下加热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