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奇怪问题。(找出原因了)

楼主(2007-09-06):
我的两块NF4 754主板,只要安到机箱里 重启一次都点不亮了,拿出来好好的,完全正常。太奇怪了。我看看机箱没有导电的地方啊?以前一直好好的,就从前天我把电源线不小心碰掉电脑关机后就出现上述情况。开始还以为板子坏了,拿出来一测都是好好的。

网友:
安装或机箱有问题,需要你仔细观察。

网友:
安装问题!接触不好!注意地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最大的可能是板子上到机箱里后有轻微变形了

网友:
我前后安装了3遍都不行,还有最后一次安装我是插一个线测一次,看都正常了,才开始用,就重启了一次,就又不亮了。
还有机箱以前都没有这种毛病,就是从前天我碰掉机箱电源线导致电脑关机后就启动不来了。这机箱真是邪门啊。

网友:
最近发现手特别被,一个网友卖给我个主板,在我这里测第一次能亮,也是重启了一次后,无论怎么测试,更换任何部件,再也不亮了,他拿回去之后再试,好好的。 我都郁闷死了。

排除这里市电压问题,我其他两个电脑一直开着,没关过机。

网友:
这个倒有可能,不过两个同型号的板子上去都不行,有点怪,难道两个都变形了?

网友:
板子装机箱里的时候,各各螺丝都稍微松点 应该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水土不服……烧柱香,算个褂就可以拉……(真不行换个机箱)

网友:
问题解决!

换了个好点的机箱,问题好了.
纳闷,主板和机箱不兼容,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哈哈,被我说中了吧,说不定机箱那里有变形和主板造成短路了吧

网友:
先换个机箱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有虚焊...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很多,只有在主板下垫张纸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关键、一般都是cpu座下面的压力大造成主板变形而碰到机箱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说个香,算个卦,和尚届里拜拜菩萨,回来就没事了

网友:
我也说一点,也是变形

我碰到一块主板,用AMD的U,偶尔会开不了机。
后来发现这块大板应该上9枚螺丝,结果只上了6枚(偷懒的技术员干的好事),并且是主板中间的几枚都没有上。可想而知,AMD U上的大散热器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下往下拉主板,不变形才怪

当时装在机箱里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后来我拆出主板平摆在桌面上都没有事。把主板放在桌子上几天,然后用9枚螺丝固定好主板就没事了。

网友:
垃圾铁皮机箱,用得久了,肯定会有不同程度变形。由此而拉扯主板变形引起各种奇怪的问题。只要是常年维护维修电脑的人,碰到的绝不会少。只看你有没有仔细总结原因罢了。
反正,以我的经验,莫名其妙好好地用着,而后就开不了机,拆拆装装又没事的,垃圾电源,垃圾机箱,插口氧化,灰尘短路这些原因占了相当大比例。

网友:
估计碰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