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20G硬盘windows下无法正确识别

楼主(2007-09-07):
朋友的一块ST320011A(U6)硬盘最近不能安装系统,更换新硬盘后,想把其中的数据拷贝出来。将该硬盘接到我的电脑上,显示为RAW格式,不能读取。在windows的磁盘管理器中发现该硬盘只有8G。重启进BIOS,发现硬盘的容量为8190M。硬盘参数不正确。开机进入DOS,运行DM,能够正确运行,此时磁盘的容量为20020M,在DOS下,用其它软件检测,均为20G,Bios参数也自动更改为正确。但只要进入WindowsXP,就变成8G,Bios参数也变成错误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DBR损坏~
如果要数据可以从DOS下拷 或者找专业的数据恢复人员做~

网友:
谢谢斑竹。能解释一下怎样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