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静态电流部分的问题解析 z

楼主(2007-09-07):
笔记本主板静态电流部分的问题解析

什么是静态电流?有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我来解释一下.所谓静态电流就是在接上电源适配器在不上电池的情况下,主板所产生的电流.在维修的时候,我们用电源供应器来代替电源适配器,电源供应器有两个档位,一个是电压档另一个是电流档.静态电流就会在电流档上显示出来的.电压档显示的就是笔记本电脑的供电电压.
   有的人会问静态电流到底是多少呢?那又怎么样判断静态电流是大还是小呢?在这里我要阐述自己的维修观点,有一些自己起的术语,如果有维修本本经验的人士在听到这些术语后不要惊讶,因为意思和你所知道的术语的意思是一样的.下面我用一种笔记本主板的图纸(附带的图纸)来帮大家解析:
这种主板的静态电流是0.04A—0.06A之间,一般是0.05A.只要静态电流正确了那么主板的原始电压3V_AUX.5_VAUX,12_VAUX就会出来了.要是静态电流不对,那么这三个原始电压就会出不来.那么静态电流不对怎么解决呢?下面我会阐述这些疑虑的.
一.        静态电流为零
  静态电流为零就是主板还没有接到外界的指令或者是静态电流回路有开路现象出现.,这里我所说的外界指令就是主板的主供电19V(有的主板是16V),还没有传到主板上去,那就要看看供给主板的19V电压的传输路径有没有被断开(OPEN).很多情况下就是19V的传输路径出了问题,19V通过电源接口到主板再通过一个大电感PL7供给主板上的主电源芯片SC1404的.还有就是产生3V_AUX,5V_AUX的电路上的电感PL8,PL6两个是不是OPEN(断开)
为什么这里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因为有电流必然会有一个回路,这里就是一个静态回路。要是这个回路被断开那么就不会有静态电流的,这里先提一下,这个原理也是解决静态电流大的一个判断依据。
二.        静态电流小
静态电流小就意味着三个原始电压没有出来.但只要有电流就表示外界给主板的指令已经送到SC1404主电源芯片上了,那为什么静态电流会小了,那是因为SC1404还没有工作,有的人想到这一步就认为SC1404坏了,接着就开始换SC1404,但很少有换好的那换不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主板不要轻易去换零件,为什么呢?因为在没有确定之前你想换的那颗零件只是嫌疑犯而已,那怎样才能判断准确呢?下面是我的维修思路.既然SC1404没有工作,那么它在工作时要有条件的,那我们看看CS1404的工作条件是什么?首先SC1404要有外界的指令19V电压,还要有一个VL信号用万用表电压档量测为5V.还有一个AUX_OFF#信号,这个信号表示高电平有效,用万用表量测也为5V,要是这个信号被锁定以后SC1404就不会工作的基本上就这几个信号在控制的.还有SC1404的第23脚和22脚是高电位近19V.要是发现VL或AUX_OFF#信号不正常,那就顺着这个信号查找下去,在这里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这个芯片SC1404和一些笔记本主板上用的MAX1632基本是一个工作原理的
三.        静态电流大
   静态电流大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流大到1.00A以上,还有一种就是在0.15A左右。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和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第一种是外加电压19V短路(SHORT),造成静态电流大的现象。碰到这种情况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断开外加电压(拔掉电源),否则会烧很多相关零件的切记。这种情况的处理要简单一些,为什么我要说在有限的时间内断开外加电压这里就有一个处理的技巧,在没有断开外加电压时要迅速的用手去触摸整个主板上的零件(在你不知道19V外加电压在主板上的承载体即19V的负载的情况下),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有什么零件很烫手,一般就是那颗零件坏了,为什么会这样去判断,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里我介绍一下它的原理:这是根据简单的电路并联原理来判断的,大家想象一下两个电阻并联在不改变外加电压的情况下,阻值小的那条支路分得的电流是不是要比另一条支路的分得的电流大,那么这条支路产生的热量就要大的很多,公式为热量等于电流乘以电流再乘以时间,只要电流增大那么热量就会增大很多,所以你就能很快的感觉出来。在主板上19V的负载都是并联的只要有一个短路那么那一个产生的热量就会很大的。要是感觉不出来,就必须一路一路断开了查找了,查找的思路是这样的19V通过电感传输到每一路去的,只要断开电感量测两端看看是那一端短路,要是还是主电源端就按这个方法再去查找,要是量测主电源端不短路了,那就是这一路的负载端短路,只要查到就好解决了,给这一路的负载卸掉就可以了。也许有人会问19V短路可以用这种方法,那3V,5V,1.25V等等电压短路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呢?可以的我给这种方法起名叫烧机法。但在维修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就是在维修的时候电压不能乱调要准确的打在那个短路的电压值上,电流档可以调的,但开始要调到最小档,然后再慢慢加大直到你能感觉出来为止,如果电压不调好很可能会烧掉很多此短路电压的负载的切记切记。
   还有一种就是静态电流在0.15A左右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呢?也就是你能从主板上得到什么样的信号呢?很直观的信号就是电源主芯片发烫而且是很烫的那种,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头绪了,只好换主电源芯片SC1404了,但换后现象依旧.这时真的没辙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拿到这样现象的主板我会这样做:把电源主芯片SC1404产生的原始电压3V_AUX,5V_AUX,12V_AUX与其负载断开,断开就是把PL8,PL6还有就是12V_AUX的PJP7连接点,不过要一路一路的断开,不能同时一起断开.这是主板的回路的一部分,上面我说过没有静态电流时也会和这三路有关,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其静态电流都会为零,那就要看看是哪一路影响的.操作步骤如下:断开外加电源,在断开3V_AUX的电感PL8,然后在加上外加电源,看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流值是为零还是为原来的值,要是原来的值那就把你断开的3V_AUX的PL8再连接上,再断另外两路的,一定会断好的.那么要是为零就是3V_AUX这一路有问题,才会影响主板的,这时你就要看看是3V_AUX的产生端出问题还是其负载端出问题了,这里就好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产生端就是PU12,PU14两颗N型的MOS管有问题,一般是虚焊影响的,要是其负载端有问题那么就得把负载一个一个卸掉,才能判断到底是哪一个坏了而影响的.做维修工作心要细,不能马虎的.否则是不会及时准确的查找到故障点的.
    对大部分笔记本主板来说它的静态电流在0.03A—0.07A之间.它有一个根据那就是原始电压3V_AUX,5V_AUX,12V_AUX是否正常,要是正常就说明其静态电流是正确的。要是没有原始电压就说明其是不正确的.
这一部分讲到现在也该结束了,相对来说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吸取一点精华.

网友:
如果能配上文章上所提到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
恨天你不会连这也看不懂吧
难为楼主打了这么多字

网友A(2007-10-09):
一点疑问????/?

既然是说:

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其静态电流都会为零,那就要看看是哪一路影响的.操作步骤如下:断开外加电源,在断开3V_AUX的电感PL8,然后在加上外加电源,看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流值是为零还是为原来的值,要是原来的值那就把你断开的3V_AUX的PL8再连接上,再断另外两路的,一定会断好的.那么要是为零就是3V_AUX这一路有问题,才会影响主板的,

那么应该是如果断开后为0,说明3V-AUX这路正常吧。??!为什么说为0 就是这一路不正常???

楼主是不是打错字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疑问????/?

既然是说:

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其静态电流都会为零,那就要看看是哪一路影响的.操作步骤如下:断开外加电源,在断开3V_AUX的电感PL8,然后在加上外加电源,看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 ...

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静态电流都会为零

也就是说断开3V_AUX的电感PL8加上外加电源,如静态电流为0.15A(即不为0),这个0。15A的电流就是有短的那一路负载所表现出来的。

如电流为0就说明 你正好断开了有短路的那一路,另外几路是好的,所以会表现出 正常的主板断开任何一路静态电流都会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银啊!好文章.谢谢阿.
记的1632的23脚的电压是5v,而sc1404的23脚却是19v.
不解???????????????????????????????????????????
    能将sc1404的图传上来吗?
期待ing.......

SC1404的PDF在下面

SC1404的PDF A

SC1404的PDF B

网友:
问个弱弱的问题
原文提到
"首先SC1404要有外界的指令19V电压,还要有一个VL信号用万用表电压档量测为5V.还有一个AUX_OFF#信号,这个信号表示高电平有效,用万用表量测也为5V,"

想问一下在SC1404DATASHEET上怎么找不到这个AUX_OFF#?

网友:
附上SC1404的PIN DESC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电部分的问题的解析

笔记本主板的上电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有些资料和书说的很高深,但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学的是维修并不是去搞研发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搞的那么深,再说你看那些资料只会增加你的烦恼,没有好的结果(对于初学者来说).在没有理清主板维修思路之前,去看那些资料是不好的,下面我所要介绍的就是要让你们感到简单易懂,同时又能把问题理解透彻,有实用价值.
对于笔记本主板上电部分我简单介绍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认识.主板的上电就是指在静态电流正常不要上CPU和内存的(针对除AMD芯片组的所有的主板)前提下我们按下PEWOR键,开始启动主板,现在我来介绍一下主板的启动过程.主板的启动正常与否的依据是什么呢?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这个依据就是系统电压产生的正常与否.什么是系统电压呢?系统电压就是整个主板在启动是所需的各种电压,如3.3V,5V,2.5V,1.35V,1.25V,CPU电压等等.主板要启动系统电压就不能少,可见系统电压的产生就是主板上电部分的核心所在.换句话来解释主板的上电部分就是主板怎样产生系统电压的的过程.那么系统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以下是我要重点阐述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我所应用的方法和一些维修技巧.
笔记本主板的上电部分涉及到主板一个很重要的上电步骤,这一个步骤我们用上电时序这个术语来诠释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序到底有多神秘.我们结合图纸来分析:大家看图纸的第3页有一个标题为POWER ON SEQUENCE项,这就是主板的上电时序,大家看到后可能还不是很明白,也不知道是怎么看的,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图是一个脉冲信号示意图,有的人会问脉冲信号又是什么呢?脉冲信号就是在瞬间产生的一个以方波形式表现的信号,我们用万用表是不能量出这个信号的,只能量出其电压的表现值.大家想想看既然是时序那么就会有一个先后顺序,这个时序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排定的呢?大家看图看看是哪一个信号先有变化的,显然是PWRSW信号开始动作,所以这个信号是主板启动的第一步.然后依次是+5V_ON,+2.5V_ON,+3V_ON,KBC_PWRBTN#,RSMRST#,SUSC,+2.5VS_ON#,+3VS_ON,+5VS_ON,+1.5VS_ON#,KBC_PWROK,VCORE_ON,GMCH_ON,VR_POWERGD_GPO这些信号.那么这个时候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这些信号是怎样工作进而产生系统电压的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PWRSW信号是主板启动的第一步我们就从这个信号着手.
PWRSW信号的相关电路只有两个,一个是CN24接口还有一个就是U17个I/O芯片,这个信号的初始电压表现为一个高电位,这个是和台式机主板一样的,其PWRSW信号的初始电压表现也为一个高电位,在触发的瞬间这个电位的变化为高电位(3.3        V)— 低电位( 0 V)— 高电位(3.3V),这个是我们外界提供的命令(触发)在瞬间完成的,所以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个信号产生变化后那么紧接着就会产生其他的时序信号.在这里我针对时序的问题就阐述到这,那么肯定有人会问PWRSW产生变化后其他的时序信号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这我声明一下因为我不是搞研发的所以还有其他的信号来推动产生其他时序信号我不知道,但大家知道一点其他时序信号没有产生就会和U17有关系的,只有U17在得到PWRSW变化的指令时才会产生这些时序信号,大家注意一下,所有的笔记本电脑的整机都会有电源指示灯的,如果大家在遇到触发后电源指示灯没有亮,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一定是PWRSW这个信号有问题,不会有PWRSW信号的变化,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从我的触发端开始查起,首先量测其电压有没有变化,就是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来量测,如果没有变化再量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抗是不是为1(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体档),若为1就表示这个信号有开路现象出现,在我们所结合的图纸上来说就是PWRSW信号与U17开路,只要把开路的地方给连合上就可以了,在这里这个信号的对地阻抗为1,那么要是为0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按道理来说这个信号是短路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的电压表现值为0,大家想想看原来是3.3V的现在在通电的瞬间就变化为0了,是不是把触发前的步骤省略了呢?不错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主板就会自动上电但瞬间电源指示灯又会熄灭.要是这样那只能采取短路维修法了,要么就用烧机法来做(在不知道此信号的直连芯片的情况下),如果知道此信号的直连芯片后就可以直接把直连芯片给拆卸掉,然后再量测其对地阻抗是不是为1,要是为1就说明其直连芯片是坏的,要是还是0那么就要再查找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维修思路.
好了这个方面我已经讲解的很详细了,那么以下我该讲时序信号产生后是怎么样推动系统电压产生的了,我们就以CPU电压的产生来分析一下,在这里我们只以CPU电压的产生来作范例是因为所有和时序信号有关的系统电压都是一个原理的,所以我就任意挑一个系统电压的产生作为讲解范例.大家请看图纸的第24页,这个电路就是CPU电压产生电路,要产生CPU电压主要是PU6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正确.那么我们来看看PU6的工作条件VCORE_ON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个VCORE_ON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序信号,这个时序信号就是产生CPU_CORE电压(CPU工作电压)的条件.如果VCORE_ON这个信号没有就不会产生CPU工作电压了.PU6除去VCORE_ON控制信号以外的工作条件还有PU6的工作电压+3VS,+5VS,还有VID片选信号,VID片选信号有六个是从PM_VID0—PM_VID5,这六个信号不能同时为高电位(0.8V左右),要是都为高电位就把VID信号给锁住了那么CPU电压也不会产生的,所以不能全是高电位的,VID信号不同的组合就会得到不同的CPU工作的电压.在这里我不详细的列出不同的组合得到的不同的CPU电压.还有一些控制信号如CPU_DPRSLPVR,STP_CPU#等,但大家要注意PU6该芯片的内部基准电压REF信号和内部一些反馈信号大家都要注意,其中反馈信号的升压电容要注意它的好坏,在这里只是提一些可能造成系统电压出不来的一些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怎样去测量比如升压电容的好坏我在此就不详细的介绍了,好了我下面来介绍一下关于本人所遇到上电部分一些问题的判断和解决的方法:
    1.上电电流为零
    上电电流为零就是说我们在按下启动开关后,主板没有反映,我们看电源供应器上的电流值没有变化还是停留在静态电流值,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呢?针对这个现象去分析一下是什么造成这个现象的,本人认为有两个问题所在,第一是PWRSW这个信号出问题了,在上面我已经详细介绍了该信号出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在此我不做介绍了.第二是BIOS出问题了,不一定是BIOS本体有问题也不一定是其软体程序有问题,但大家都应该把这两个都要考虑进去,BIOS的工作不仅要有电压还要有开启信号就是其选通信号CS:片选信号,为低电平表示选中BIOS芯片,BIOS芯片才能工作,高电平表示不选中BIOS芯片 ,WE:读写允许信号,高电平表示写操作,低电平表示写操作这根线座表示恒定的高电平在POST,加电自检,OE:数据充许输出信号,为低电平表示BIOS芯片充许数据输出,开始工作,高电平则不充许输出.只有这些信号正常才能判断BIOS的好坏.我修过很多台式机主板还没有遇到不上电的问题和BIOS有关,这就是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的区别的一处吧.如果有条件的同行可以通过示波器来判断,那样更直观.
    2.上电电流不稳定
   上电电流不稳定指的是上电电流有了,但不正确而且会断电,一般的上电电流为0.24A到0.30A之间,但这种情况上电电流值为0.40A到1.35A持续不了多久就断电了,这种现象该怎么样去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