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T C1888ECT 行场代换 (已修复)

楼主(2007-09-07):
 修理一台AOCB798 二次电源不升压,二次电源G极电压为0V,行场用NET C1888ECT ,14脚是B+输出,电压为0.4V,哪位朋友有NET C1888ECT 的资料及代换型号请告知,谢谢!
   用原型号的行场块换上去,一切正常,不过B+输出脚很怪,行电压越高,B+输出越低,B+输出越高,行电压越低,哪位高手知道其中原理,请指教一下。

网友(2008-01-27):
这个可能楼主说的有错误,应该是NET C1888ECT 的14脚输出控制g,我修的这台开机时候dell的m996,s和g都有190v左右电压,但d无输出,但14角没有数据电压,直流只有0.8,交流无。初步判断c1888坏。有高手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