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板一直跑C1

楼主(2007-09-07):
GA-8VM800M,故障是内存插反,烧了两个金手指,之后插内存不过,挡C1,测量内存电压2.6正常,CPU电压1.7,直接更换了内存供电管15N03,和与它D极相连的15N03,刷了BIOS,加焊了IO,槽也换了,不是挡C1。

网友:
内存的参考电压1.3,91和92脚电压为3.3,184脚电压为2.5,

网友:
上面把错了,现在还是挡C1不过

网友:
测时钟是否正常
看这情况应该是NB不保了
打AD线看看吧~

网友:
找找内存供电是不是有两个二极管.测量下好坏~还有一个排阻.都没问题的话在找个内存槽旁是不是有个八爪..换掉试试!

网友:
加焊或者更换插槽到NB的排阻

网友:
不用查了,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南桥空焊了,,,不过,烧金手指跟南桥空焊有什么关系

网友:
烧金手指跟南桥空焊有什么关系   偶也想不通   希望高手解答  这类问题 最烦了

网友:
内存插反烧的应该都是内存的地线呀???

网友:
这个实在不解,没烧之前也应该档C1才对啊

网友:
个人感觉以前应该是3055,最好用3055

网友:
板子上原装就是15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