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机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7-09-07):
此板是MSI代工的,MSI-6714,故障是:每天早上开机马上掉电,再按一次开关就不会了,但会提示按F1进入,CMOS出错.按F1进入系统正常,中间开关机,重启N次也正常,时间不会丢失.实在搞不懂,请教高手给个思路维修!
掉电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等待中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看看 电池电压 和COMS电路.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

网友:
看看 电池电压 和COMS电路.看看有没有电容漏电.
顺便清跳线清一下CMOS,如果实在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是电容有漏电的.电池没电了,开机可能不正常,一但开机,对电路充电后,就可以了.时间一长又不行了.电容漏电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出现的速度要频繁一点.

网友:
电压正常3V,测跳线帽处也有2.9V

网友:
了解不少,大家都好熱心啊

网友:
CMOS电路故障,查其电路上的各个元件!

网友:
CMOS电路故障
解决方案,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494

网友:
楼主最终有没有结果啊

网友:
换电池吧,还有查是不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今天肯定没结果,要等明天早上了.

网友:
自动掉电 也算经典问题 了 希望LZ主日解决
偶也能多学学

网友:
测试电池电压 和COMS电路CMOS电池座 应该没被的问题 这个是典型CMOS问题

网友:
多长时间就掉电了!
具体一些!
F1是COMS设置的问题,找个说明设置一下

网友:
换一只三个脚二极管,(里面是二个二极管的),现在是把电源线拔掉,过一下开机,按开关第一次,测试卡跑完26马上掉电,按开关第二次就正常了,再拔掉电源线又是同样问题,另外一台机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关机电源线不拔掉,开机就不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这板就这样,第一次开机断电后等一下就会自动加电亮机
放下电

网友:
弄不明白。。。看下其他高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