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盘做不了GHO版系统

楼主(2007-09-07):
我的SATA硬盘为什么做不了GHO版系统,做完后系统启动蓝屏.请各位大侠帮着分析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SATA硬盘可以做GHOST。蓝屏与软、硬件有关。

网友:
盘本身没问题 是你用的系统盘有问题~
我昨天晚上搞到凌晨2点
给论坛做的系统盘已经基本搞定了~ 回头发上来大家试试
我最很多新老机器上试验过~

网友:
有些GHO的盘对一些较早或较新的SATA支持不是很好。集成的SATA驱动不全!另外你要在BIOS里调成SATA映射到IDE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你可以使用网上新的GHOST版本来安装。同时要注意芯片组的支持,AMD的GHOST版本不多。

网友:
应该是VIA芯片组的主板吧。你用的克隆版里没有集成S-ata的驱动!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对.你换一个GHOST试一下.我介绍你试一下雨林木风的GHOST.本人觉得不错.如果不可以的话那试一下东海的电脑城装机版7.5.不要试7.6.本人觉得7.6有问题.这两个版本应该可以帮你把系统装好的.我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
猪猪猫的,叶版的和系统之家的都不错

网友:
www.dhghost.cn
需要简单注册一下。
单位里所有电脑我都装的这个系统,比较稳定,包括部分SATA硬盘的电脑。

小猫下载站:http://down2.kittydown.com/Software/Catalog180/3670.html
小路工作室:http://www.wzlu.com/soft/15/2007/200707203199.html
游戏外挂网:http://www.wwgg.org/soft/415/2007/200707206332.html

BT种子

网友:
是没加载驱动的关系吧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
跟硬盘没关系,。。。。

网友:
换最新的克隆版试一试

网友:
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
多数出在驱动上
硬件有问题也是可出现蓝屏的
你可以先查下驱动是不符合你的
硬件
如果这些OK了
你在考虑系统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过,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和别的没有关系,有的板子好像不给用ghost我见过好几次,有的让用但是一打网站就死机,不知道大家见过这些故障吗?

网友:
说不清   了  前天做了一个三星的笔记本也是这样   GO不进系统  后来做正常版本的做了   想做备份都做不了   狗屁韩国玩意

网友:
可能是驱动程序的原因,
你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不要驱动试试.

你可以从网上下个新版的GHOST版来试试

网友:
电脑公司的的GHOST盘很好,我们卖出的所有电脑除了随机带有系统的其它都装电脑公司的GHOST系统,还是很稳定的,几乎任何平台的电脑都能装,不过有些NVIDIA芯片组的电脑装了这个开机就会很慢,INTEL的都可以的,笔记本的也行。

网友:
有些主板,心片高了,如965以上的,都不能ghost的

网友:
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
多数出在驱动上
硬件有问题也是可出现蓝屏的
你可以先查下驱动是不符合你的
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