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主板触发问题

楼主(2007-09-07):
昨天接一VIA芯片组杂牌P4主板,客户说是开不了机。一看,核心供电电容爆了六个,估计就是这问题了。立马换电容,上假负载开机,可以触发。测核心电压2V,比1.75V偏高0.2V,其它供电正常。摸电源IC CS5301有点发烫,查VID线路正常,心想是不是CS5301性能不良,想换但手里没有,就只有先放着了,谁知问题来了!
      找着了CS5301没急着换,心想再测试一下,但这块主板怎么也不能触发了!因开始都触发了没什么大问题,便短接绿线和地强行通电,可以启动,核心电压依然偏高。查CMOS跳线帽有3V电压、PS-ON有3.8V电压、绿线——三极管——门电路HCT04——南桥正常、南桥工作电压正常,实时晶振两脚有0.4V以上压差,晕了!
      先换了CS5301再说,核心电压依旧,心想可能是供主板电设计不好,空载情况下电压偏高吧,但还是不能触发呀!上CPU试试先,上好CPU、内存、显卡,强制拉低绿线电位开机,不显示,把内存金手指用酒精棉球清洗一偏,OK,点亮了,测核心电压,回到了1.75V。关机,心想再试下短接PS-ON开机,神了,居然触发点亮了!
     关了再试,百试百灵,至此此板修复。让我想不通是的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该板不能触发呢?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事事难料啊

网友:
不上CPU的电压不是准确的,那只是模拟的,所以偏高,
至于不开机,有可能和电容爆有关系,

网友:
有个SIS芯片的也有这样的东东...也搞不清楚...

网友A:
对了 你上假负载 不是跟真实CPU实际电压差不多吗 不至于0.2V的电压差吧 说话有点自相矛盾啊 假负载2.0 之后还是2.0  上真U是 1.75 V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你上假负载 不是跟真实CPU实际电压差不多吗 不至于0.2V的电压差吧 说话有点自相矛盾啊 假负载2.0 之后还是2.0  上真U是 1.75 V 不解

     回楼上的,上假负载,核心电压2V,上U后实际上降至1.68V的样子,我是直接说的标准电压1.75V,但是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吧?

网友:
神奇,,期待高手解析

网友:
等。。。。。。。看下高手怎么看这些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这块板子放了两天后又出现同样不能触发问题,强制触发后能正常用,用一段时间后又能正常触发了,怀疑是晶振不良造成,换之OK.

网友:
俗话说得好“没病不死人,没毛病板子不会不亮”修

网友:
我遇到过与此问题差不多的问题,现象是时点时亮,时点时不亮,换了晶振和协振电容,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