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7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7):
有一块EPOX mgf6110主板,插上诊断卡,一接通电源就显示7F,也不跑码,找了半天资料不知道这个7F(诊断卡说明书也没有这个代码,论坛上也找了,和我遇见的不一样,我的是一接电源就7F)是什么意思,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帮忙讲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BIOS是 什么型号的

网友:
BIOS是
WINBOND
w39v040fbpz
704gdfa

网友:
我有一朋友主板也是7F报错,,后来重启机器就花屏了..我在网上查了下有的说什么内存刷新失败什么的,当时也没在意那个7F,主要针对花屏来搞了,后来发现显卡有烧坏的痕迹,后来加了一个电线圈就OK了..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芯片维修说什么显卡供电不够..

网友:
这块扳子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4L提到的加的 是什么线圈?   在哪加的 ? 加线圈能增加供电能力?

网友:
都可以去搞研发了!!!!!!!!!!!1

网友:
高手们都来帮我看看呀

网友:
7F大部分主板的终止代码应该可以证明主板正常
看诊断卡代码要随机而变啊,一开机代码就不变那就应该是CPU不过啊,诊断卡的诊断顺序就是CPU-内存-显卡

网友:
先刷下BOIS 应该是乱码 可以去尝试下 或者换个

网友:
貌似7F是CPU不过,查CPU相关

网友:
我遇到2例7F不过,2例都是CPU

网友:
应该是乱码 ,就是FF。

网友:
明天找几个U试试,谢谢了各位

网友:
我觉得是乱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的7F是乱码CPU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