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A主板I/O代换

楼主(2007-09-07):
各位老大:听说GA主板的I/O不能用别的主板同型号的代换,是不是这样呀,还有听说要是换GA的I/O的话,必须用GA的同型号的代换,请问:怎么识别他们是相同的,主要看什么地方呀,小弟在此谢谢啦.
主板
求助

网友:
通常GA板上I/O的第三行最后两个字母是GB

网友:
你跑一下开机电路,就知道不同了,管脚不一样的控制

网友:
GA 的IO和别的真的不一样吗 ? 还是只是名不一样而已。。?

网友:
第三行的编号如果有GB,那就一定要找同样的更换。

网友:
飞翔大哥 一直是偶的偶像 呵呵 我真不知道GA需要那么代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