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工具问题

楼主(2007-09-07):
我今天刚买的安泰信936恒温电烙铁。我看到里面的电烙铁架子是空空的,我们平时用电烙铁时不是要拿个架子放铬铁以防烧死铬铁头的么。象现在这个空空的样子怎么能防烧死啊???

网友:
不会吧,这似乎不大可能。

网友:
我拍了个图片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反正里面就是空空的,把铬铁放上去只是架着在那里罢了,铬铁头在里面什么也碰不到

网友:
哪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传个相片上来给我瞧瞧,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是不是论坛上这个

网友:
是啊,就是这种。它不是有一个铬铁架子么,不用了就搁铬铁上去,可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铬铁头碰不到任何东西,这样怎么防烧死啊

网友:
你什么地方?什么型号?多少钱?告诉我,我可以给你个答案。

网友A:
烙铁架子的作用是让你的烙铁头接触不到其他的东西,以防烫坏其它东西,另外拿放烙铁也方便些。

想不烧坏烙铁头,就要经常上锡。与烙铁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网友:
是在广州买的,185块。就是你的图片那个型号啊,一模一样的。
安泰信936电焊台。是白色纸箱装的,箱体上是黑体字,或黑底白字。
里面就三个东西,焊台,铬铁手柄,铬铁架子。
就是我看到铬铁架子里面空空的,放上铬铁什么了碰不到,这怎么能防烧死啊。是不是原来就是这样的,要自己装点东西进去

网友:
目的就是要你什么也碰不到,悬空着。碰着东西,才真正烧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架子的作用是让你的烙铁头接触不到其他的东西,以防烫坏其它东西,另外拿放烙铁也方便些。

想不烧坏烙铁头,就要经常上锡。与烙铁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啊~~~是这样的吗???我还真不知道。我只以为那个架子和平时我们用的架子一样,搁上铬铁碰上金属防过热烧坏了头呢
谢了啊 ,这下知道了。
顺便问一下,那这样子放上去有时 时间长了点会不会烧头的???

网友:
非常坚定,确定,以及肯定的回答你,如果你烙铁头不用的时候上了锡,你放一天也没事。

网友B:
这个价格,烙铁架要自己配的,这个价格比较低了,一个差不多的烙铁架也就20元。便宜的几元。
如果卖到260以上肯定给你配架的。商家也要考虑成本的。

这是某网站带架的价格:
安泰信(ATTEN)936:290元(烙铁芯一年保换)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你啊,也谢谢张先生。
这下我知道了,防烧死要上锡,而不是去搁在什么金属上面
嘿嘿,以前我一直以为上了锡就好了,平时通着电就要放在架子或别的金属上防过热烧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烙铁架要自己配的,这个价格比较低了,一个差不多的烙铁架也就20元。便宜的几元。
如果卖到260以上肯定给你配架的。商家也要考虑成本的。

这是某网站带架的价格:
安泰信(ATTEN)936: ...

原来还是要自己配,我还以为里面带来那个架子就是了呢

幸亏你们告诉我了

网友:
带的可能是可以装在机器外壳上的简易架。

网友:
本身带那个架子挺大个的,和焊台一样颜色. 黑的.
我去你上面那个图片的网站看了. 架子就和那个星光936的差不多吧

网友:
那你还说没有烙铁架,不是晕死!

网友:
啊,我回来看了下。
张先生,真是不好意思,看来是我说得不够明白。
我意思并不是说没有架子,而是那个架子里面是空的,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铬铁放上去什么也碰不到,按我以前的想法,平时铬铁通着电空烧着就要搁架子上碰到金属防太高温烧坏头,所以我怕这样放着空烧会烧坏了头。呵呵,看来我语言水平有待提高~~~~电烙铁的认识使用水平也要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