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 MX440显卡花屏

楼主(2007-09-07):
网吧里三块杂牌GF4 MX440-8X 64M 128位的显卡花屏,故障有轻重。花屏都很轻,屏幕上有几条竖线。(这个网吧还有好多这种显卡)
A卡.在开机显示机器配置信息后就黑屏掉了,根本不能进入硬盘进行引导的;也进不了CMOS里面进行设置。
B卡.比A的坚持的时间要久一些,出现微软标志和滚动条之后黑屏,虽能进入系统,但是没有画面。
C卡.比B又要好一些了,进入系统能出现画面。但是白色的鼠标箭头上有一粗的黑色的竖线。有时进入系统,系统的响应速度变慢。
都是同牌子的显卡,配的是三星的显存,型号:K4D551638F-TC40。
A这张显卡我打过AD线,没有发现异常。那么可以说,GPU基本上都是好的,那么就是显存方面的故障了?
如果是的话,那么是否三星的显存颗粒是否质量不太好。本人发现启亨的魔虎克相同型号的显卡,配的也是三星这个型号的显存,也出现同样的花屏。更换显存,能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不同轻重的花屏现象。
就算是用MATS测了,也不会看结果。就算是废掉一张显卡光拆显存好了,感觉这样弄好了,又用不了多久就会坏。又要郁闷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杂牌卡注意供电问题,还有启亨的魔虎克这个我修的比较多基本都是3055坏.

网友:
网吧的显卡多数是供电出问题,比较关心A卡的故障,因为有张一样故障的卡,估计是显存有问题,究竟是显存供电的问题还是显存本身的问题呢,要仔细测量分析呀!

网友:
"花屏都很轻 屏幕上有几条竖线"
检查 显存IC 是否有虚焊!

网友:
是否这类问题是供电管供电性能下降,而并不是无供电呢?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
下午把显卡上面两个3055L供电管给换掉了,测试,无改善
再把个面9个16V 470UF电解电容全换新了,还是没有好转
看来这种花屏的现象跟这样比较明显的元件没有什么关系,比较主要的关系在于显存方面了

网友:
现在比较担心的还是GPU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这几块显卡昨天准备换显存之前再用MATS测试一下,居然有两块全好了。其中还包括一块在刚开机的时候花屏,运行MATS程序之前就好了。
也把显卡装到主板上,进到系统里,也是好的。郁闷啊

网友:
看来是间息性发作的病

网友:
另一块是比较以前拿来的,同型号的。好象是GPU虚焊,加焊之后好几天之后又不好了,反复这样。到最后变花屏。昨晚用MATS测,自己瞎猜是哪两个显存然后再更换(反正坏的卡多,就报废一张得了)
就当是第三和四位置的显存有问题,换下三号,开机MATS测试还是不行,确实画面没有改善。
于是把换下的显存再换到第四个位置上去,再上机测试。开机画面正常,但是在MATS里测试,又说第三个显存有问题了。
现在这张显卡在DOS下和进XP系统里画面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它?就怕用不久又会坏掉。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的可能性了。
刚刚我再测这个卡,又出现花屏了。

网友(2007-12-30):
MX440 8X的通病,难修!
手上有几片,用MATS测试显存全都出错,加焊GPU没有改善。。。。。。。。
有高手支下招

网友:
我也有两块,把显存换了也不行,不会搞了。。。。。。。。。。。

网友:
通病啊/ 不行换个GPU看看了。我手上有好多这样的卡

网友:
这种显卡的GPU不可能那么容易坏的,正常是显存的问题,换下吧,值得注意的是,你换上去的显存也不一定就是好的,这点你可要留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