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2003故障

楼主(2007-09-07):
这块技嘉GA-8IR2003的板子,原先在1月份拿来维护时发现AGP插槽正下方的一个6.3V 1000UF电容鼓包了,更换上一个三洋的10V 1500UF的电容之后发现不能开机了。放了一段时间后,大前天拿出来一试,居然能开机了,赶紧装了个系统给别人试了一天,居然又坏掉了。反应当晚不能关机,拔掉电源线后又不能开机了。

前天研究这块板子,发现电源开关排针上有5V左右的电压,但是不能触发。跑线跑到IO附近,有一编号U41 8脚的芯片,标识为LM393。用另一块技嘉板子上相同型号的代换之,可以开机了,都正常。之后想是不是虚焊导致的故障,于是将原来的焊上去,再试也可以开机,以为就是虚焊。开机一晚,昨天早上关的机,昨天下午又不能开机了。今天又把好的LM393换上去,感觉开机不是很顺利,有时得按很多下按钮,而且开了机之后就不能关机。即使长按电源开关按钮也没有作用。

这种情况是否是IO有问题?因为这个LM393芯片离IO很近。这个板子用的IO是ITE的IT8712F-A  0338-GXS  MH2Q42GB。还有个,LM393的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如果是一组并联的话,3个1000 换2个1500就够了。

网友:
张老师,这个电容并不是CPU插座旁边的,而是AGP插槽下方,内存插槽的左边。不知道哪里用的(没有跑线路)

网友:
单独的电容换原值,并考虑换个好电源试一下。还要观察一下CPU边上的电容,上面不鼓还可能下面鼓或失容的。

网友:
VDDQ滤波的如果滤波不良会造成CPU工作的!
我没挺明白你到底是不触发还是不跑CPU
如果是不跑CPU建议更换原值的电容!

网友:
LM393是一个运放,控制一个MOS输出5V电压。我觉得你还是按开机电路一步一步来修吧。不过不能关机,我觉得和IO关系比较大。

网友:
这块主板的故障是不能开机或是关机。并不是不跑CPU(代码)。

IO当时我也加焊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动了这个LM393,就有起色,可是没有根治这个问题啊。

网友:
哎,贴子一沉就没希望了,大家帮忙看看,说说自己的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