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618LE化屏

楼主(2007-09-07):
双敏6618LE启动就化屏 ,进不了系统,根据本论坛老师经验认真查找问题得不到解决头绪,请老师给予教导~~~~.板上1500μf电容电压和阻值也请大家告诉!!!

网友:
一般都是桥接芯片或核心对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测试软件测一下..看看.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