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开机后反复上电掉电(已解决)

楼主(2007-09-07):
已排除电源故障的可能,开机后走到C1立即掉电,隔2秒后又自动启动,周而复始。怀疑BIOS问题所致,但取下BIOS读出重刷,还是老样子。唯一不同的是,取下BIOS芯片或拔掉12V供电后不会掉电了,请高手分析下故障成因。谢谢!

网友:
按不过C1修吧,精英的有些板子是这样,不过内存就要重启

网友:
现怀疑BIOS和IO.
IO为83627THF,但现在手头只有83627HF-AW,可以代用吗?

网友A:
THF不可换HF-AW

另外,我认为是内存方面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F不可换HF-AW

另外,我认为是内存方面故障

不知老大是不是因为看了我写的到C1就掉电,所以判断为内存方面故障.
该板上假负载量各测试点除32.768晶体频率稍低(20K左右,电压0.4左右),其余全部正常.(包括内存各测试点)
另,使用如:取下BIOS或用假负载等其他不让主板正常运行的方法时,不会掉电.

*32.768晶体极其谐振电容已换

网友:
真的很奇怪,换了条内存,正常了,换下的内存在其他板上使用正常.
奇怪的是:不插内存该板也反复掉电上电,让我进入误区,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望高手解答一下,看过BIOS里也没可调整相关项的啊.

网友C:
你所说的反复掉电上电让人很不好理解,换内存就好了,那么说明你认为的上电掉电应该是反复重启。是不是你在看检测卡的代码而认为是掉电上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反复掉电上电让人很不好理解,换内存就好了,那么说明你认为的上电掉电应该是反复重启。是不是你在看检测卡的代码而认为是掉电上电呢?

我觉得可以说是反复重启也可以说是反复掉电上电。精英主板我遇到过好多了,不过内存就要断电一会儿然后就自动上电然后又掉,周而复始,只是比重启间隔时间长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老大是不是因为看了我写的到C1就掉电,所以判断为内存方面故障.
该板上假负载量各测试点除32.768晶体频率稍低(20K左右,电压0.4左右),其余全部正常.(包括内存各测试点)
另,使用如:取下BIOS或用假负载等其 ...

有的主板设计的就是如果抓不到内存,就会反复断电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反复掉电上电让人很不好理解,换内存就好了,那么说明你认为的上电掉电应该是反复重启。是不是你在看检测卡的代码而认为是掉电上电呢?

我所指的掉电就是关机,12V,5V,3.3V全无.停2-3秒绿线5V被拉低,又自动上电.跟重启不同.
weiqigo修过类似的故障,早听你的,就可以少走弯路了.在此感谢weiqigo和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设计的就是如果抓不到内存,就会反复断电重启的。

从未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