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gv 主板中紫色线对地的阻值不知正常不?

楼主(2007-09-07):
这块主板不工作.

我测了主板上的电压引脚..紫色线待机电阻为244欧.而旁边的橙色线对地为577欧.

紫色线电阻不正常吧..各位帮忙分析下.

我沿着紫色线找到一个lm1117的第3个脚..是相通的.

lm1117的1脚和2脚阻值为16欧.正反向都为16欧.

各位老手说一下不是是lm1117坏了........

谢谢.,了

网友:
我在一贴里说过了。不要把别人说的二极体值拿到自己的板上作比较。用不同的表,这个值是不一样的。还有你指的不工作,是不能触发,还是什么?不过我看你的117的值,像是SB挂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这么急时..讲解.

我现在不能开机.按开关主板没有反应......但一会儿摸南桥有点热...........一直摸住就有点烫手了.

测上面的lm117第2脚为1.51v

网友:
我是刚学习阶队.........哪位高人能指点思路下..谢谢...................

网友:
换个117 是试试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我换也是117只不过个人比你小点.
而且一通电他就117芯片很烫....

网友:
南桥坏了,就是不触发他自己发烫。

网友: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只是想是到大家的意见..心理也好受些.必尽自个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