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级格式化全攻略

楼主(2007-09-07):
DM的全名是Hard Disk Management Program,能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校验等管理工作,可以提高硬盘的使用效率。

  当前,用户常用的是DM 4.5和DM 5.01版,后者在进行自动启动DM时,增加了一些 40MB以上的新型硬盘选择参数。DM的每一步操作都有英文提示,使用较简单。

 一、DM 主要功能

  1、硬盘的低级格式化(Initialize)

  DM提供了3种低级格式化方式:格式一磁道、一个分区和整个磁盘。

  2、对硬盘分区(Partitioning)

  DM支持的对每个硬盘最大分区数为16个,支持一个可引导分区最大为33MB,其余的 DOS分区最大容量512MB。对于每个DOS分区提供3种状态, 分别为DOS BOOT分区. Reed only DOS、Write-Read分区。用户可改变分区的状态来保护有效的数据,对于每一个 DOS分区,DM提供了可变的根目录项数(64、128、256、512、1024、2048),以及可变的簇数(0.5K、1K、2K、3K、4K、8K、16K、32K、64K),这样用户对不同的分区采用不同的分配簇数,大大提高硬盘的利用率。分区的顺序决定了起动系统后的提示符,从第一个分区开始提示符分别为C:. D:. E:. F:.....,值得注意的是如用FDISK系统命令只能见到前4个分区信息。这样针对不同的使用者分别建立不同的分区,提供不同的保护方式,规定不同使用者可用硬盘的最大容量。对于公共的系统软件、工具(如各种编辑软件)建一公共分区加以只读保护,可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同时也提高了硬盘的使用效率,使不同的使用者之间相互独立的使用硬盘,好象每个人使用一个硬盘一样。

  3、硬盘的高级格式化(Preparation)

  DM可对硬盘每个分区进行高级格式化。格式化DOS引导区后再装入DOS操作系统。

  4、可选硬盘参数配置

  DM可管理几十种类型的硬盘(DM 5.01版更多一些),&127;用户可选择其中一种与实际机器的硬盘相同的型号使用。如果无相同的型号,可尽量选择磁头数(Number of Head)和 柱面数(Number of Cyinders)相同的参数。DM提供了修改多种硬盘参数的可能。

  5、其它

  DM支持多操作系统共享硬盘的能力,同FDISK命令一样允许4个操作系统同时存在。

  安装多操作系统时,由于有的操作系统安装时先对硬盘进行低级格式化,所以应注意安装顺序。一般后安装DOS。

  DM软件同时也支持多个硬盘的安装与管理。过程同一个硬盘的安装与管理。

二、DM的启动和使用

 命令格式:A:>DM [参数] 其中,参数取以下值:

 /M DM软件以手工方式进入,如无该参数,DM以自动方式运行,依次执行INITIALIZE. PARTITIONG. PREPARAFION。
 /C DM软件以彩色方式执行,即运行于彩色显示器上。
 /P DM软件以PC/XT方式管理硬盘。
 /A DM软件以PC/AT方式管理硬盘。
 /2 DOS 2.XX版本方式。
 /3 DOS 3.XX版本方式。
 /4 DOS 4.XX版本方式(仅DM 5.01版有此参数)。
 /V DM运行于可改变簇长度、根目录项方式。

  在实际使用中常用以下两种方式启动:

  1、A:>DM (自动方式。初始化硬盘时很多参数都用默认值几乎不要人工干预)。
  2、A:>DM (手动方式。作格式化时一些参数要人工指定)。

三、使用DM的注意事项

  1、自动方式和手动方式的选择

  在使用DM时,若采用自动方式,则程序要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磁盘型号,若输入的磁盘型号不对,DM将给出错误信息并要求用户从新输入。这就要求用户对其所使用的磁盘型号有足够的了解,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办不到的。所以,采用自动方式虽然简单,但要求知道硬盘型号,在你不知道磁盘的型号下,建立使用手动方式M/M来启动DM程序。

  2、手动方式使用

  打入:DM/M后,屏幕出现如下主菜单:

  Main Menu:
  (I)ntialization
  (P)artitionging menu
  (S)elect Drive
  (C)onfiguration menu
  (R)eturn to DOS Select an option(R)_

  在光标处输入I. P.S. C或R将分别进入初始化子菜单、分区子菜单、选择驱动器配置子菜单或返回DOS。

   ⑴I--初始化子菜单

   在主菜单中输入I后,进入初始化菜单下:

  屏幕显示 INITALIZATION MENU: HELP AVALABLE BY PRESSING F1
  (I)nturn or (V)erify surface (D)efect-list management
  (R)eturn to main menu
   Select an option(R)_

   此菜单中又有4个选择项:I、V、D、R:

   A、选I进入初始化后,屏幕提问: Is the above DEFECT-LIST aceurate for this disk(y/n): 若选Y,又接着提问,是对某一道、分区还整个磁盘进行初始化,对整个磁盘做初始化,则又显示:

HARD DISK MANAGEMENT PROGRAM V4.5 Drive 1,305 Cyls by 4 heabs.
..............................................................
CY1--Hd CY1--Hd CY1--Hd CY1--Hd CY1--Hd CY1--Hd CY1--Hd
...........................CURRENT DEFECT LIST................ INITIALIZATION MENU:

(I)ntialize or (V)erify surface
(D)efet-list management (R)etuen to main menu

  Select an option(R): i Is the above DEFECT-LIST accurate for this disk?(y/n):y Do a (T)rack, (p)artion (D)isk, (R)eturn to initialization menu

  Select an option(R): d Enter Interleave Value: (1-16可选)

    THIS WILL DESTROY ANY EXISTING DATA ON THIS DISK!CONTINUE?(y/n):

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要求输入间隔值因子(取1-16),回答后将出现: This Will DESTRPY ANY EXISTWG DATA ON THIS DISK! CONTINUE?(y/n):  输入Y开始低级格式化,输N返回初始化子菜单。

   B、选V后对硬盘做校验操作。当打入V后,出现: DO a (T)rack, (P)artition,ewtire,(D)isk,(R)etum to init menu sclectopton(R)

 打入D--对整个硬盘进行校验;
 T--对某一磁道进行校验;
 P--对某一分区进行校验。
 C、在初始化子菜单下输入D将进入缺陷表管理子菜单。

  ⑵P--分区子菜单

  在主菜单下,输入P,屏幕将出现硬盘上的分区情况及分区的起止柱面号、类型等,并同时提问: Does the above PARTITION TABLE requned modifiction(y/n)?

 回答Y后,即进入PARTITION MENU(分区菜单),在这个菜单中,可对分区进行删除、安装,改变分区的类型,选择引导分区,建立新的分区信息表等。

 回答N,即进入PREPARATION MENU(准备菜单),在这个菜单下可以准备一个分区(P), 也可以改变任何分区(C)。

  ⑶S--选择驱动器

  用户可用S键来选择你准备初始化的硬盘驱器编号(1~n)。

  ⑷C--配置子菜单

  在主菜单下输入C,将进入CONFIGURATION MENU(配置菜单)。下面是一个例子:

HARD DISK MANAGEMNT PROGRRAM V4.5 Drive 1,305 Cyls by 4 heads. ..............................................................
DISK PARAMETERS(CYLINDERS by SECTORS)are now STANDARD Drive 1 is actually 305 by 4 by 17. ............................................................... CONFIGURA TION MENU: HELP AVAILABLE BY PRESSING F1 (S)tandard parameters,(N)on-standard parameters (W)rite configuration, (R)eturn to MAIN MENU Seelect an option(R):

 这时屏幕上告诉用户现在的磁盘参数(柱面数、磁头数及每道扇区数)是标准的;1号驱动器为:305个柱面、4磁头、每道17个扇区。这时可以键入S选用标准参数,也可打入N,选一个非标准的参数,然后用W命令将用户所选的配置信息写入配置记录区,供以后使用。

   ⑸R--退出DM

   在主菜单中选R或回车(缺省为R)即退出DM,返回到DOS;在各个子菜单中,选R或回车(缺省为R)可返回上一级菜单中。

   最后,还得给大家说一句:底格对硬盘伤害较大.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不要进行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