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07):
主板诊断卡疑难解答
1.为什么数码管不亮或只亮一位?
因为所有两位代码的诊断卡均依靠BIOS开机故障自检程序
(请参见说明书第一页的"概述"),故在下列情况下不应该有代码
显示:
Ⅰ .被测主板没有插入CPU;
Ⅱ .RST灯亮的时候(被测主板正在复位期间);
Ⅲ .被测主板插有CPU但未运行起来(RUN灯没有闪亮
过);
从PI0049C到PI0049F系列的诊断卡(请参照各种型号诊断卡功
能特点速查表)具有自动熄灭起始码功能,遇到上述情况能做到数
码管不亮或只亮一位,滤除了无含义的起始码!但由于有些的用
户不了解此功能,误以为诊断卡本身不正常.智能结构的四位代码
诊断卡具有识别起始码的功能。
2怎样判断“故障代码”与“起始码”?
当传统两位诊断卡显示一个代码,您必须看清楚它是否由一系
列其它代码变化到此代码而停止下来的.如果是,那么此码为故障
代码;如果不是,此代码是一开机就显示的,那么此码为起始码,
无意义.因为电脑显示代码的速度很快,人眼无法看出它是否是由
其它代码变化到此代码的,此时只能把它当作“故障代码”处理。
如果不能排除故障。则很可能是“起始码”。
诊断卡M04A、L50A、PI0050A只要显示 "0000" 或 "FFFF" ,
即为 " 起始码 " 。无需用人眼去分辨 "0000" 或 "FFFF" 之前
是否走过其它代码。
3.为什么“起始码”没有意义?
我们把诊断卡第一次显示的代码称为起始码.因为电脑故障诊
断卡本身也是一种电子设备.当它加电后,它会自动显示一个代 码
出来.而此代码并不是电脑BIOS自检(请参见说明书第一页的
"概述")所显示的代码.故此代码无意义.
4.四位代码诊断卡PI0050A是怎样准确识别“起始码”的?
"0000"或"FFFF"为起始码.
5.并口诊断卡L50是怎样准确识别“起始码”?
"0000"或"FFFF"为起始码.
6.
笔记本
诊断卡M04A是怎样准确识别“起始码”?
"0000"或"FFFF"为起始码.
7.碰到书中查不到的代码怎么办?
由于代码是由主板厂商定义在BIOS中,并且部分代码暂未
定义,故我们无法提供代码含义咨询,最好是您打电话向该
"十一,碰到书中查不到的代码怎么办?"中有说明)
8.代码7F的含义?
您首先需判断此代码是起始码还是故障代码(请参考常见问
题3和4).关于代码含义可直接查查阅英文说明书中的代码含
义(本站提供下载).因为英文说明书中的代码更新过.不过改
动甚微 .代码7F只有 AMI BIOS的含义.含义是:扩
展非屏蔽中断源正在启用过程中.
9.代码D4的含义?
您首先需判断此代码是起始码还是故障代码(请参考常见问题
3和4).关于代码含义可直接查阅英文说明书中的代码含义(本
站提供下载).因为英文说明书中的更新过.不过改动甚微.代码
D4只有AMI BIOS的含义.含义是:返回到实模式,接着
执行所有的原始设备制造商的补丁并设置栈.
10.代码26到底是“故障代码”还是“OK码”?
当诊断卡显示的故障代码为26时,关键要看显示器能否正常
显示。如果能正常显示,26为OK码。即使有故障也是不影响系
统正常 开机的非致命性故障(如BIOS设置错误),非致命性故
障代码不送到诊断卡上,您可直接读取在屏幕上显示的有关错误的
文字信息来 排除故障;否则代码26为故障代码,含义为: 测试
保护方式的例外情况。查 CPU及主板中的内存等。
11. PI0049G改进了什么?
PI0049G相对于PI0049C至PI0049F(说明书第4页有
PI0049C至PI0049F的改进说明。)系列而言,它开启了“起始码”
的显示功能。它是为了适应部分用户对PI0049C至PI0049F系列的自
动关闭“起始码”(请参考前面有关“起始码”说明的问题2、3、
4)的不适应而改进的。PI0049G就是在PI0049F的基础上增加了一
条跳线来显示“起始码”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购
PI0049F或PI0049G。
12. 为什么 会出现 L50 的指示灯亮而数码管不亮或只亮 一位、两位、
三位、或者四位都亮但不走码的现象?
L50 适用于有 POST 代码输出到并口 (LPT) 的笔记本
电脑和台式电脑, POST 代码是否被输出到并口是由被测电脑的
BIOS 决定的。当用 L50 测试没有将 POST 代码输出到并口上的电
脑。就会出现 L50 的指示灯亮而数码管不亮或只亮 一位、两位、三
位、或显示“起始码”(即四位都有显示但不走码)的现象。
主板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