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BIOS后集成网卡mac丢失(NV主板)

楼主(2007-09-07):
正序浏览
本贴针对新手和无编程器的兄弟,老手和有编程器的兄弟跳过。
Nforce2主板一般会集成网卡,最常见的是RTL8201系列的。
前段时间给朋友修过块NF7-M的板,3.3Vsb短,换网卡芯片后好。
换好后做的第一件事帮他刷了下
BIOS,
昨天朋友家装宽带,说上不了,又拿来了。
在command下输入 ipconfig/all 发现网卡的物理地址为00-00-00-00-00-00
重刷bios依旧,网上搜了下,解决方法如下:
1.用纯DOS盘启动电脑
2.输入awdflash *.bin /py/sn/f/nvmac:************ (*.bin为实际bios的文件名,************为mac地址)
刷新后问题解决
注意:经过我的实践发现,一定要用纯DOS盘(无内存常驻程序),参数/f要加,不加出错。
以上是结合网络搜索和自己实践的结果,供大家参考。
有些兄弟主板是SIS芯片组的,参考下面的贴,飞翔大哥给出答案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4169
[
]
刷BIOS

网友:
经验啊!
知道以前为什么死活修不好上不了网的问题了!

网友:
有些软件能通过修改注册表来修改MAC,这种只是软修改。
我说的是硬修改,重装多少次MAC都不变。
此外,据说有些主板可以在BIOS中设置MAC,不过我至今仍然未遇见过。。。

网友:
我以前帮别人修电脑,不是硬件维修,是笔记本也是网卡MAC0000000000000,我手动随便填个上去就可以上了呀

网友:
补充一点,网上查的:
如果刷BIOS后发现是FF-FF-FF-FF-FF-FF,那也要进行MAC重写

网友:
是的 是的 最近修一批WINFAST NF3板子 换桥之后刷BIOS 还要一起把MAC刷进去 老麻烦了

网友:
因为NV的板,MAC地址是存在高端的BOOTBLOCK区,所以升级BIOS时有可能会被擦写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