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飞利浦17液晶黑屏一秒

楼主(2007-09-07):
飞利浦17液晶黑屏后马上恢复正常,没有规律黑屏,请教各位老师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也把故障现像、什么机机型描述的清楚点啊 还有你都查哪里了 数据都上报一下啊 这样问问别有怎么帮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