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笔记本,请问关于诊断卡

楼主(2007-09-08):
请问做本本维修的兄弟
想学本本维修,什么样的诊断卡稍好一些,网上有很多种接口的,不知道该买那种
望赐教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用 mini吧,并口的代码会少的。

网友:
pt088a不错,并口和MINI 两用

网友:
我认为还是MIN的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ni口,最好还是用示波器,那样测的准确....

网友:
mini口,买个四位的,可以看前后的代码..我是2位的..

网友:
MIN是什么接口呀,对笔记本还不是很懂耶!!!!!!!!

网友:
mini就是MINI P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