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2007-09-08):
我自己使用的显示器  是联想品牌机17纯平

现故障是无光栅,指示灯常亮绿色。断开行电路 测试电源  有+90v --90v  和 正负12v和正5v电压。感觉输出电压应该正常。

然后测试行管,也正常。

开机测试 行管c级 只有45v电压。感觉应该是行推动的问题。但是检测别的电路也没发现问题。

因手上无图纸,希望 各位老师给个检修思路。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视屏电路吧

网友:
测G1电压,如有,说明行工作正常,你说的一般是G1电压不正常,正常在-20到60V之间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显示器的型号是联想LXB-F17069HB

今天搜索了一下资料 如果主电源是180v输出的话  ,应该电源正常,二次电源46v在待机状态下 这个电源可能原算 正常。

此显示器开机 指示灯常亮 显示工作状态的颜色。 但是开机无高压,导致显示器黑屏。

但是经测试 行电路各元件正常 。

因手上没tda4841的资料。登天检测一下有没有行激励信号。

谢谢

网友:
G1电压是多少  你断开行电路怎么会测试得准呢。接上量G1,还有行管的B级是多少?

网友:
接上行电路  行管c极是46v

断开行电路 电源输出180v

检测行推动 和行电路 无损坏元件。

因无图纸 不晓得二次电源降压型180v是否正常。

第一次修彩显 ,所以有些菜

还往各位多多包含

因手头无tda4841的资料。所以不能确定是否损坏。

还有就是假如tda4841损坏的话, 开机瞬间会不会有高压。

网友:
你检查一下行推动管吧

看行推动管B极有没有电压、C极有没有12V就知道行电路有没有起振了、,还要检查下4841的供电跟振荡足不足够了,我修过这样情况是行推动管烧坏的

网友:
谢谢

行推动管电压正常

行管开机瞬间有0.3v的负压

开机阳极有257伏的电压接着就降低到20多伏

g1开机瞬间有40多伏的电压 接着降低到20多伏 而且电压还不稳定 在10---30伏跳动

有滴滴的声音

感觉就像行一起动就保护。

因手头没图纸 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
据说联想的显示器是AOC OEM的。

网友:
谢谢了

我这太显示器是2003年生成的 管 和板  都是飞利浦的

cpu是3148--k420ph

场行  tda4841

场输出是tda8172

电源用的是tea1507p

视放是stv9556

stv9211
nt6828

谁有相近的图纸 能否发给我一份 谢谢了

邮箱是

lw689@163.com

网友:
检查末级视放、显像管三个阴极电压。G,R、B为24V   不正常

再检查显像管栅极G1 -50V   感觉正常吧

加速极G2,电压24V 不正常

我郁闷现在为何阴极电压也不正常,

电源输出的电压正常。

第一次修彩显吧 ,对电子有点基本功  但是彩显还是第一次 原理 是昨天才开始看的呢

因为没图纸 而且彩显还有待机等等 所以 感觉自己有点菜

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给个思路  谢谢

再次感谢

网友:
郁闷 今天把高压包给鼓爆了

实在查不出问题 我就在二次电源处 另外加的电源 行一起振  电流1A多  没一会就把高压包给鼓了

网友:
虽然把高压包给鼓爆了 但是 自己还不敢确定是否是高压包的问题

断开行偏转线圈  行不起振的时候 二次电源六十伏   行一起振 电源就下降到三十多伏。 一次电源也下降到一百四十伏左右。

一次电源用灯泡做负载测试过输出稳定 没问题。

是不是高压包坏掉了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