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P1569行幅不可调

楼主(2007-09-08):
其他倒是正常,就是行幅调整无效,目前行幅宽,请教了
新人学修显示器,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看看S电容的供电的管...左右可调的话.MAG的一台也是这样的.看看吧.三个MOS管的供电端

网友:
进总线调整能否调好 如不能检查行宽管是否有损坏的 S校正电空是否有失效的 查行逆程电容有没有变值 如果检查还是没有问题 可刷下EPROM试试

网友:
还得请教了,这款怎么进总线调整

网友:
经搜索,发现此显示器的通病,原因是高压包,导致tip122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