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但未开主机时有一条亮线

楼主(2007-09-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的显示器通电后,打开显示器开关时有一条亮线,大约有三四毫米宽,但是打开电脑主机后可以正常使用,进入画面,显示图片,而关闭电脑主机后,显示器上的亮线又出现了!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件坏了!
电脑

网友:
接主机能正常
不接主机显示器应该是自动关闭
现在是没有关闭而是行在工作
建议刷新程序再试

网友:
根根故障现象时测量相关的电压.报上来让大家分析....再来做判断.....

网友:
请问是什么样的显示器?CRT?LCD?如果是CRT是消稳电路的问题,LCD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15英寸的KTC牌的显示器,比较老了,我猜想是不是因为显示器的元件老化了?
请教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