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的高压都是多少伏?

楼主(2007-09-08):
想知道具体是多少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好像是1800V然后曲线降到600V吧,

网友:
是啊1800怕不

网友:
许多是1600v的.

网友:
1500V和1200V,在开机启动3S左右是这个电压,灯管亮后正常工作时,电压降为800V或600V,电流为6-8MA。

网友:
一般是启动:1000V 点亮后600V工作,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