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40显卡,背面掉了一只电阻(已解决)

楼主(2007-09-08):
用得好好的显卡MX440,开机以后发现黑屏,插上诊断卡后,从00到FF没有任何问题,拔下显卡后仔细观察,发现背面一只标有R71的贴片电阻掉了,而且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请问大侠应该如何确定这只电阻的阻值进行更换。

网友:
后来在GOOGLE里面找到了答案:

翔升 MX440SE 上R71烧毁,如何修复
该处的电阻是1000欧姆的,换一个即可.
该处的电阻是1000欧姆的,换一个即可. (这是我在厂家网站上看到的,我的也坏了.)

下面的问题就来了,1000欧姆的贴片电阻上面的标志是什么,我有几块老显卡,想从上面卸一只下来,低级问题希望不要见笑。

网友:
贴片电阻上写的102就是1000欧的电阻。

网友:
谢谢大侠,这就去试试!

网友:
重大信息反馈,按照大侠的指点,装了一只1000欧姆的电阻上去以后,现在已经开机正常运转了,爽死我了,只是没有102,用了一只普通电阻,有点丑。

网友A:
一只快要丢弃的显卡,在我的手上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重新焕发光彩。
想我小鱼小小年纪就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叫我如何面对将来,看来只有死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网友:
那就是1000的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只快要丢弃的显卡,在我的手上起死回生、化腐朽为神奇,重新焕发光彩。
想我小鱼小小年纪就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叫我如何面对将来,看来只有死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想不到哟,小小年纪就能体会到高处不胜寒。呵呵,不错不错

网友B:
一般显卡掉件如果是电阻我就直接拉个锡线 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显卡掉件如果是电阻我就直接拉个锡线 o(∩_∩)o...哈哈~

103电阻一般接电源或地线,直连有点危险

网友:
不是有点危险,使非常危险。
不过你要非这么做,建议把锡线换为超细的细铜线。

网友:
建议把锡线换为超细的细铜线

建议把锡线换为超细的细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