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解!

楼主(2007-09-08):
一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出现下图故障,请高手指点!
1。屏幕出现均匀的竖条。
2。越靠近右边出现拖尾。
3。3色都有,但显示图片都是斑块。
驱动板是:REALTEK  RTD2120L+RTD2023L
板上电压正常,排线没断。各位教教是不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驱动板的问题是不是直接换一块就可以解决,谢谢!

(屏线按压重插试过没有解决,由于没配件试验,客户已取走,感谢各位热情帮助!)

网友:
好象屏驱动线坏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不应该是屏,还是看看屏线和屏线接口是不是开焊了。也看看。

网友:
看上去是屏线接口虚汗了。是屏线接口处的问题

网友:
更换屏线或者驱动板看看

网友:
全套代换试机,很容易知道是否是屏的问题,用我GM2121板免写程序,非常方便

网友:
多数是接触不良  你把屏插线重插试试

网友:
一般花屏先考虑屏线
再考虑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然后考虑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这感觉就像是屏被折叠以后再打开一样!!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些,我上次遇到过一杂牌显示器是屏线问题,把屏线接头用橡皮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