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

楼主(2007-09-08):
七彩虹845主板CPU供电的控制芯片5093MTC坏。请问各位高手。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替换吗?

网友:
原样代换......

网友:
支持张老师,有代换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张老师的资料。有没有可以代换的芯片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 多谢。。。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

估计只有原值代换

网友:
去市场买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