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D845GVSR主板开不了

楼主(2007-09-08):
INTEL D845EPI/D845GVSR主板开不了,按POW键没有反应,,强加电不放手一主板风扇就转了,放手后又不开机,可能是主板短路,查到IO了进线的针点了一下开机了,还有就是加上旁边的第三针也会通电,但是在IO芯片周边再也找不到相同的能开机的地方,这样是不是说明我的IO坏了呀,,如果这个IO坏了一定要换一个一样的吗,这个IO好象很少见,,,,谢谢求学习

网友:
要是I/O坏了 你也应该把I/O的型号发上来看一下啊。要不别人怎么知道你的I/O能不能换呢?

网友:
I/O型号,你测的哪个脚?
不要总是点不亮就怀疑I/O?
先把主板上该跳线的地方跳好!
再打 ATX插座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INETL的IO要原值代换

网友:
865之前所有的intel可以替换

网友:
I/O只要是845,865的还有DELL的板子基本都可以用我试过的但这个芯片价格稍贵点

网友:
Intel的板子IO分好几种的啊,这个板子是Lmc47/172的,你的这个情况要看,先测排针上有没有3.3V的开机电压,如果有那一般就是IO坏了,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INTEL的板子玩得少哟!!!!

网友:
我都没有看明白你说的话 不知道你是怎么检修的 很难帮助你 你好像没有做什么为什么就说I/O坏了呢

网友:
我的IO是 VS348AL 我都没有见过这个IO呀,哎,不懂,可能提问的方法也不清楚吧,谢谢大家呀,我测开关的电压都大于3.3和开关的未开机的阻值都正常,大于(600)   我点的是IO的一边,长的一边应该是第20针吧,,不好意思,础学者,

网友:
今天修了同样的板子,不上电,换IO 47M172,上电跑EB,刷心在飞翔提供的BIOS修复

网友:
可以用这个代换吗? 请47M172??

网友:
这种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我的板子是整体电压偏低.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总结一下.

网友:
今天 又送来一块主板也是相同的样子,这个是电容都坏了,全换了,还是一样点不了,,开不了机,,和上面的问题一样,,哎,,,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片搞不定,另外几片都是BIOS坏了,刷写程序就可以了,这一片妈妈的被别人修过,WW1竟然用1AM代替,吐血啊,。,,没IO换,所以不修了。

网友:
是和我这个一样的问题吗,,是BIOS这个主板到不好刷呀,这是连接在主板上的呀,,又没有其它的工具,完了哟,,

网友:
a ?连接在主板上面就没办法啦?照吹下来用编程器写或者拿去其他板上热拔插啊